技嘉GA-EP45-UD3L跑码26不过显卡,求!

楼主(2014-12-31):
手上一块技嘉板子,跑码不过26,显卡不过,测12V 时钟0.4V,复位3.3V都有,数据与地址3.3V都有,刷BIOS无果,还有哪边问题?实在是不会了!求解!

网友:
吹吹北桥试试

网友:
跑码不过26换时钟IC

网友:
网卡声卡拆下来看看

网友:
显卡插槽清洗一下

网友:
打下显卡槽旁边的耦合电容阻值吧。

网友A:
拆外设不行,再换时钟芯片

网友:
有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外设不行,再换时钟芯片

外设也会引起显卡不过吗?不懂啊,解释下可以吗?求你了!

网友:
到26不亮机,确保显卡没问题的情况下,果断换内存。这就是典型的内存,显卡不兼容。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跑26应该已经显示了啊。。你确定不显示么???

网友:
楼主搞好没有,期待答案

网友:
我试过A卡死活卡26 换N卡就没问题 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先接上显示试一下,技嘉板有些诊断卡就只跑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