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有坏道,还能救吗??

楼主(2014-12-31):
听说可以把坏道单独分区,请教高手怎么弄???

网友:
看看坏的是不是严重了

网友:
坏的地方你记住,然后分区分出来,然后分好其他区后把他删除

网友:
看你有工具没,有的话还是可以修 的

网友A:
不多的话用MHDD简单修复一下,很多连续坏道的话就分区屏蔽试一下,如果有很多零散坏道就建议换一个了

网友:
确定是真的坏道还是磁头坏,现在磁头坏的太多了,而纯坏道的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多的话用MHDD简单修复一下,很多连续坏道的话就分区屏蔽试一下,如果有很多零散坏道就建议换一个了

检测出30个错误,算不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出30个错误,算不算多

不算多,可以用MHDD,按F4,把最下面一项转成“ON”,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看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可以分区的时候 把那一块单独留出来不用  不过要是硬盘放资料的话 还是建议换吧 不保险  硬盘有件  数据无价

网友:
还是换硬盘吧 现在硬盘不是太贵

网友:
硬盘返修很厉害

网友:
没用的还是很卡的

网友:
有坏道修不了 要是有资料就倒出来

网友:
还是换掉吧。如果你卖出去客户有很重要资料突然坏掉那就麻烦了

网友:
30多个错误。估计修了也用不久

网友:
修没有啥意义  修好还很容易坏的

网友:
建议直接换吧

网友:
弄鸡巴硬盘有不贵

网友:
一般坏道都是可以修的

网友:
PE里边HDDREG扫描一下试试就知道,坏道一般都可以修复,当然修复500G硬盘时间超过8个小时,基本报废

网友:
有一些软件可以实现坏道的屏蔽,但是一般出现坏道屏蔽了还会有新的

网友:
用MHDD扫描,找到坏道的LBA地址,然后,用分区软件,把有坏道的位置分区屏蔽。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隔离;如果有时间,就动手刷固件,校准。

网友:
应该能修吧,才30多个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