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稳定。下管处于放电模式,求助!

楼主(2014-12-31):
机型: HP CQ 40 AMD 独显。板号:LA-4114P
故障:无待机。
客户描述:
正常使用,然后打不开。。接机后上放现上电到 0.0178。无跳变。 拆机后变成无待机了。3V 5V 没有PACIN 为低。ACOFF#为高。换了LM393后。恢复原来故障。。查待机条件发现要有1.2V。发现没有。但是断电测量后没有发现异常。再次插电发现有1.2V 了。正常开机。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待机1.2V 不正常。有时候没有,或者手触摸TPS51124 就会出现下管5V高电平。处于放电模式(我是这么称呼的)。只要拔插一下电源又会正常。

处理过程:  换过TPS51124 一样。 断开+1.2VALW 后极。一样。  就是不稳定输出1.2V 。 求思路! 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就是。不接硬盘 光驱的情况下。开机电流都会有 2.2A 左右。
13:20 补充   1.2V的 MOS管 PC510 PC511 电容都换了一样。

网友:
过压了就处于放电状态保护啊

网友:
换PC511电容

网友:
换掉后一样。

网友:
用示波器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正常下和不正常对比每个信号,会有收获。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E40内存供电下馆保护的 待机下管都有5V还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