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ZIO CT15笔记本核显花屏

楼主(2014-12-31):
I5 hd4000核显,正常WINDOWS下待机没问题,每次运行OR,鲁大师温度测试 3分钟必花屏,排除驱动,散热等问题。除了BGA还有哪里有问题,求思路。人在上海,谁帮忙做个BGA

网友:
还是焊下吧,应该没别的办法。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都以经这样了  焊吧

网友A:
集成度这么高,下面的颗粒是内存还是显存?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下吧

网友:
可以把BIOS 读出来用一下嘛,我有一台EC程序坏了

网友:
集成的,超级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这么高,下面的颗粒是内存还是显存?

内存颗粒。。。。。。。。。。

网友:
我有台CT14 停在开机画面,能进BIOS,硬盘U盘都启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看你主板图片和我的差不多,求BIOS

网友:
只有焊了

网友:
超级本太脆了,CPU我干过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