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

楼主(2014-12-31):
有时可正常使用,有时不跑码,不知怎样入手去搞,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南桥的问题把,遇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干南桥,GB的桥毛病多的很。。。

网友:
可以换掉bios旁边的822排阻试下 不行再干桥吧

网友:
我是逐个加焊南桥边和BIOS  IO边上的822排阻修好过一个

网友:
高手进来又走了,这种故障不好查,很有可能是排阻问题;也不排除IO、南桥

网友:
哦,我先一个一个查一下。

网友:
只看图么??不跑马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供电时钟。。。。
我修过一个。。时亮时不亮的,,是CPU EN,控制虚焊引起的

网友:
给桥施加压力,使板轻微变形,便于查看桥是否出现虚焊。还可以刷了bios试试管事么,这种间歇性的故障不太好找,如果是初学者建议换一个,当然慢慢找应该是可以找到的,希望随时留言告诉大家你的进展。另外欢迎加入芯片级维修讨论群,群号码:58488859,期待跟大伙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板子坏的多, 直接干桥

网友:
直接干南桥,别的都别动

网友:
直接干南桥,别的先别动,

网友:
CPU底座出问题也有的

网友:
华硕板子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样描述故障范围就大了 最好还是具体点

网友:
不跑码的时候供电 时钟 复位你都查了吗

网友:
都是混分的,这种不跑码的故障很难说!要具体的查!

网友:
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