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T-C51总线供电丢失引发的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4-12-31):
早上刚到店里不久,就有一客户抱台电脑过来,说是开机显示屏不显示,以前插拔内存能点亮,现在就不行了。拆开主机侧板,是V星P43的红色大板。遂问客户是修还是换,换V星P43板子160块,保3个月,修下板子100块,保1个月。客户二话不说就换了个V星P43的板子,其实那个是以前收来的料板,修好后一直没用。做完系统简单测试下稳定性之后,客户便把机器抱走。留下这么一块板子,修修好完全可以再卖。

板子触发可上电,量各大供电,12V、5V、3.3V都正常,内存供电1.8V,总线VTT供电0V。根据Intel的上电时序,VTT总线供电不满足,那么后续供电肯定不正常,着手先把VTT供电修复。

V星这板子的VTT供电是LM358控制一个MOS管,吧内存供电DDR21.8V转换成1.2V的VTT总线供电。先断电打MOS管G极D极S极的三个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后量电压,D级有1.8V的内存供电,G级和S极都是0V,说明LM358都没有控制电压过来,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1,LM358损坏;
2,LM358工作条件不满足;
3,输出反馈端部分不满足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量了下LM358的8脚供电和5脚正向输入端,实测8脚有12V供电,5脚正向输入端为0V,这是工作条件不满足的表现。5脚是一个1.2V基准电压,它是由UP6261这个小八脚供电IC提供。

测UP6261的工作条件
1脚供电:5V待机电压,实测5.2V,正常
2脚接地,正常
3脚、4脚:I2C总线的SMBCLK和SMBDATA,就是D2内存的119和120两脚,实测都是3.3V,正常
5脚:1.2V基准供电输出,实测0V,不正常
6脚:1.25V基准供电输出,实测0V,不正常
7脚:1.8V基准供电输出,实测1.8V,正常
8脚:EN开启,实测0.7V,不正常,(同好板子上对比,正常是2.5V)

这个EN开启为什么才0.7V,而不是2.5V,要么这个UP6261自身损坏,要么就是别的元件拉低。料板上先替换个正常的UP6261,还是0.7V,排除了UP6261自身损坏的可能性。那么到底是什么元件拉低呢?
图纸上可以看到,这个8脚是5V供电通过R334和R333这两个200K和56K电阻串联分压后得来的,同时还有个5VDRV1_EN输入到8脚EN,板子上测量,R334和R333这两个电阻阻值都是正常,5V电压也正常。那么说明就是这个5VDRV1_EN信号拉低来着,这个信号来自哪里?原来是V星特有的USB供电八脚小芯片。这个板子上有5处,两处在背部IO接口附近,三处在USB排针附近。最后通过一次次排除,终于发现是背部IO接口附近的一个供电芯片问题。更换之后,VTT总线供电终于出现,上CPU上内存,V星的LOGO出现在显示器上。

通病维修,拾人牙慧,各位看官多多担待。

网友A:
USB供电小芯片去掉,供电直连也可以的

网友:
总线没有供电,当然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小芯片去掉,供电直连也可以的

要去掉U8操作才行,然后飞线直连这个芯片对应焊盘1和7脚即可。

网友:
V星板就是出了名难修的礤,你能如此的细,修出了,实属有心。

网友:
楼主店在哪里,价格可以锕

网友:
今天刚刚也收个不跑马的,还没看,学习了。。换个P43这么贵啊。。

网友:
包安装调试肯定比单卖主板贵了,要人工费吗.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很多V星的板,USB供电引起的问题,有时还会跑一半停下

网友:
又见思天大大

网友:
连修带卖是个好方式哇
总感觉有点朝三暮四的感觉
单纯的电脑修理是不行了

网友:
楼主你的维修店在哪里?楼主很干净整齐,家中一尘不染。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推理的精准令人佩服。

网友:
干得漂亮  我还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2016-09-07):
来论坛积累一下前人经验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