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换屏感光问题

楼主(2014-12-31):
换屏后很多出现打电话黑屏,用520在感光皮圈处滴薄薄的一层粘在屏幕上面。也有很多是组装屏那个颜色太深的问题。这个只能用下面的方法了。
点击拨号然后点三条横线的按键 点击 设置-更多电话设置-来电时状态设置-启动距离感应器,还有就是输入 1.在拨号界面输入*#*#6484#*#*
2.在弹出的硬件检测中选择第十二项“距离感应器测试”
3.点击开始校准(注意:在校准过程中不要遮挡距离感应器
4.校准通过,成功!(可拨号和设置防误触模式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碰到过 不过我是用双面胶把感光器周围粘了一下就ok拉

网友:
很好,学习中,支持一下

网友:
我刚换了平  以为是平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