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主板CPU供电保护

楼主(2014-12-31):
P5KPL-AM主板CPU供电保护,测量上官其中一只短路,换掉后上电不保护了但是装上CPU上电还是烧那只上管,上假负载也一样还是烧那只上管,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芯片的事了   没上CPU的时候 控制芯片不工作  上了CPU后 控制芯片工作了 有问题 了 应该是

网友:
下管是否击穿??

网友:
查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先查下下管有没坏,再换次芯片,查反馈电路,不行再换主芯片。

网友:
一般 都是换一对的……

网友:
查反馈电路再就换驱动芯片

网友:
直接拆了,不装也没事。。。能用几天是几天!

网友:
屡烧上管连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少装一组也能开机,运行一会儿其他几组不发烫供电就能带起来,放心让他用就行了。

网友:
下载分要一一回复

网友:
可以查看反馈电路,或更换芯片,打各个场馆组值

网友:
看下主芯片,和周围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