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5 主板945gct-hm cpu风扇报错 自动关机 修复

楼主(2014-12-31):
开机 风扇转 但是报错 换几个原装风扇同样故障 怀疑io问题 8718f-s 查资料为7和9脚为反馈脚FAN_TAC 两脚电压分别为5v和2.5V 既然CPU风扇报错 机箱风扇没有报错 7脚接cpu风扇 断掉7脚线路 将9脚和7脚短接,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好头脑啊 换IO跟这个办法 还是后者省事啊

网友A:
楼主意思是把机箱风扇和CPU风扇连一起共用了??

网友:
  这办法 好呀  省时 省劲

网友B:
这个万一CPU风扇真出问题时,他也不会报了,会烧东西的

网友C:
靠,,这么解决。简单粗暴,,我喜欢。。其实可以在BIOS里关掉啊

网友:
太聪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把机箱风扇和CPU风扇连一起共用了??

只是反馈公用,风扇供电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万一CPU风扇真出问题时,他也不会报了,会烧东西的

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有问题,再则说了,烧就烧咯,945的板几个大洋,U竟然还是420的,要的就是快速解决,这年头时间太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这么解决。简单粗暴,,我喜欢。。其实可以在BIOS里关掉啊

BIOS?来不及进去就关机了。

网友:
对啊,BIOS 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说的及时 时间太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有问题,再则说了,烧就烧咯,945的板几个大洋,U竟然还是420的,要的就是快速解决,这 ...

是不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