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N4010 DAUM8AMB8D0 REV:D BIOS

楼主(2014-12-31):
求DELL N4010 DAUM8AMB8D0 REV  BIOS,机器原来故障是b+电压坏了   修好后点亮卡logo。  按键盘什么的都不灵。 内存 cpu都换了。还是卡。求 bios试试

网友:
rev:  d  变成笑脸了

网友(2015-02-08):
试下吧,我正修着,刚找的,不知道开机不,OK的话回复

网友:
怎么上传啊

网友:
现在好了,刚才不知道怎么上传

戴尔4010 DAUM8AMB8D0 EC BIOS.rar

网友:
是两个还是一个

网友(2015-04-03):
我现在正在修一个二修机,被上家高的乱套了 EC  CPU供电 两个Bios PCH桥 显卡 网卡 。。等等 全都动了,有种想死的冲动 这是什么修机器的

网友:
手上一个 开机不定时掉电

网友(2017-05-27):
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
我有一台触发掉电

网友:
我的是开机 屏不显示 等一会还 报警

网友(2017-06-29):
两个BIOS啊,这只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