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导致不开机 (该键盘怎么修)

楼主(2014-12-31):
笔记本键盘导致不开机  (该键盘怎么修)

网友:
键盘啊,直接换 本来也没有多少钱的东西

网友:
直接换个键盘就是了

网友:
键盘也要修吗

网友:
估计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去修键盘的,前天也是因为键盘卡LOGO的直接换了一个。

网友:
换键盘呀  键盘修不了呀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直接换键盘故障就太明显,没钱赚罗。

网友:
键盘坏会不显示。卡LOLO。会嘟嘟的响等。。

网友:
没必要修 直接换键盘 键盘基本修不好不值得修

网友A:
我还是想修啊.不想换啊!    练技术嘛!怎么修啊??

网友B:
进液的键盘,如果是时间不长的,清理干净氧化层,可能OK的,时间久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液的键盘,如果是时间不长的,清理干净氧化层,可能OK的,时间久的就不好搞了。

用什么清洗?

网友:
估计没法修了

网友B:
先用洗板水,再用黑砂橡皮擦。

网友C:
把键盘排线看不到的地方割断就行了, 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和客户说主板修好了, 但你的键盘也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洗板水,再用黑砂橡皮擦。

这样会更损坏键盘吧  键盘上都是靠那层薄薄的碳导电的

网友:
不值钱的东西,还是换吧, 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还修个毛线,键盘只有直接换,不值几个钱

网友:
买个新的键盘,把旧的按键换上去,就说修好了,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D:
修键盘楼主能收到多少钱?

网友E:
洗板水洗干净,有卖导电银浆慢慢涂开路的地方,太阳下晒两个钟,就OK

网友:
键盘坏了吧,修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想修啊.不想换啊!    练技术嘛!怎么修啊??

练毛的技术,键盘又不值钱,你要非得修就把键帽全拆了慢慢找断线的和短路的地方,找到了处理下该补线的用导电银漆补线

网友:
不插键盘进系统,然后插键盘用软件测试哪个短路了

网友:
那个不值钱的东西你好是换吧   就几十块钱

网友:
     蛋疼机器呀!
  跟客服不好解释呀!

网友:
开机就在键盘上的好吧

网友:
直接换键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有的键盘还导致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键盘楼主能收到多少钱?

老板的!收钱我不想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洗板水洗干净,有卖导电银浆慢慢涂开路的地方,太阳下晒两个钟,就OK

谢了我有空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键盘排线看不到的地方割断就行了, 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和客户说主板修好了, 但你的键盘也是用不了的

..........................你这人建议不错额

网友:
我用酒精洗过,结果键盘彻底废了

网友:
键盘这东西都是换的  没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