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小故障 维修清华同方显示器

楼主(2014-12-31):
  今天收到同行一显示器, 15寸的清华同方, 故障不开机, 没显示。遂拆机, 看见电源板 驱动板接口旁有一电容鼓包, 量下电压发现没有12V  只有5V .  电源板SG6841 的芯片, 测试下3脚有启动供电14V 正常。  小KS  旧主板拆电容, 换上  一切OK 。      比较有意思的是, Sg6841的芯片在板子正面。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简单的故障啦!

网友:
这种封装的当然在正面了

网友:
这个好像都是在正面吧。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

网友:
直插式芯片,不是帖片芯片,就得上正面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好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