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led 32ce630 有背光 无图像

楼主(2014-12-31):
电源板各电压正常  屏电压  红线 12   数据 1.2

网友:
屏是什么厂的

网友:
先刷下MCU程序看看。

网友:
换mcu,换了就好,

网友:
看错了,,这个先别换了,,刷程序吧,之前有个三星的换了好几个,不过mcu型号不一样,

网友:
老大们 有数据吗

网友:
是逻辑板 还是屏驱动板坏

网友A:
可以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程序,试试。

有程序吗老大  求教呀

网友B:
逻辑板上的各组电压多少

网友:
电源12   tx 1.1 1.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上的各组电压多少

液晶屏自带的板不会坏吧是主板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自带的板不会坏吧是主板坏吗

屏供电多少 差分信号每组电压是否都差不多

网友:
是MCU问题吗

网友:
这问题,可能有难度。

网友:
做等大神来解决问题  个人感觉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上的各组电压多少

VGL -5.49
VGH  2.06
VGHP   2.06
VDD18  1.78
VDD33   3.28
GVOFF    3.26
GVON     0

网友:
VGH电压不正常

网友:
逻辑板上供电电压不正常,VGH起码应为20---30伏间。

网友:
兄弟来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