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不触发

楼主(2014-12-31):
板号: LA46 0911- 1M
故障现象:待机0.004 按开关不触发

待机0.005左右,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查3V.5V待机电压( 51123 )无待机电压.3V.5V的线性电压正常说明供电芯片本身供电基本正常.芯片18脚定义是ENC.笔记本厂家定义为S5_ENABLE这是3V.5V待机电压开启信号来至EC的15脚.经电阻还去一个二极管连到温控信号.实测EC的15脚无电压.说明EC条件不满足.检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有AC_IN# 0V正常.那可能是EC的程序出问题了.拆下挂在EC下的BIOS芯片.放入编程器提示无法擦除.而且过程很慢(128K正常应该秒擦写)果断换了一个华邦的128K芯片代换.正常亮机.实测正常待机情况下.EC的BIOS的1.2.6脚都有电压(1.6 0.8 .08).用波波测都有持续的波形!
下面是EC下 BIOS脚位波波图.
   2脚

5脚

6脚

1脚片选丢了
总结:以后遇到这机型类似问题先戳下BIOS的1.2.5.6脚.(前提是8脚要有3.3V电压!)

网友A:
不错,用示波器测试  少走弯路

网友:
B460的 BIOS芯片坏的遇到的不多  程序坏是经常有

网友:
戳下BIOS  就可以知道待机正不正常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与讲解!

网友:
分析不错啊  波波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烧管子的多,不触发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ec bios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很好,很果断

网友:
恩,这个波形抓的漂亮

网友:
BIOS芯片坏得多不多啊,好像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一样的故障啊,楼主怎么没把BIOS传上来

网友:
EC  BIOS程序坏的多,芯片本身不良不多见啊,收藏了

网友:
示波器不错 ,可能比我用的还好一点。这机器ecbios坏 很好判断,测51123的18脚无开启,但是3v 5v线性正常一般就是ec 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用示波器测试  少走弯路

这个不触发BIOS是个小通病  没有示波器更要先排除
有示波器便有了主观佐证

网友:
B460这机器毛病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