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USB不能用

楼主(2014-12-31):
主板上的USB不能用但有电压没数据出来    把他接在其他的只可以用2个一共就3个   客户来是修主板上的其他俩个是排线的   把主板飞在排线上     排线只可以用一个主板可以用排线上就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
没太看明白说的什么,  USB是2.0的还是3.0的,  要是3.0的话  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不行的话就详细查电路吧

网友:
先装官方驱动  不行的话 测下U口供电  和对地值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基本都是南桥通病

网友:
可是他有2个能用呀?不能用的有电压   但是不能用的正负同 但是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