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PV,不上电检修 找到问题未修复, 人生第二板,求围观,求加精

楼主(2014-12-31):
  人生第二板,再次发帖    有问题尽情喷,

  型号:昂达 N73PV 版号:1.0   故障为:不触发 、不上电
                                  先上图   上完图再说

             NV  单桥     上电时序

              下面是我 个人  维修不上电的时序, 有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首先测待机  待机在 PCI A 14针 3.3V电压 话不多说了 , 继续上图   有图有真相

有待机电压, 就跟着测开机针, 看开机针上有没3.3V或者5V电压
     继续上图

        根据      NV  上电时序  短接开机针  开机针就会 给IO 一个高低高的PERGD-S B 信号, 当IO收到这个PWRGD-SB 高低高信号 IO就会 给南桥发出pwrbtn 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高低高的  【前提是IO工作条件满足的条件下】 这个IO 是华邦 W83627DHG  因为拍了看清  就不上图了 , 上个引脚定义

    根据上图引脚定义    直接测pwrbtn 第67个引脚 看有没有向南桥发出perbtn 这个信号       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

    上图 有高低高跳变 说明 IO  已经发出了pwrbtn  这个信号  给南桥    根据NV单桥  时序   当南桥 收到这个信号 南桥就会内存发出SLP-S5# 开启内存供电  【信号电压不清楚没测过以前也没测过】  内存收到这个信号 就会返回给南桥一个 MEM-LVD   内存电压好信号【信号电压没测过不清楚以前没测过】               上面那一步维修的时候 没有测    没有图  请谅解  【是朋友提醒才知道的 】 不好意思咯

              南桥收到了这个信号    南桥就会返回 给IO一个 持续高电平 【3.3V】SLP-S#  这个信号  IO收到SLP-S#这个持续高电平 之后就会把PSON这个引脚接地    因为没测内存有没有收到南桥发给内存的SLP-S5#这个信号 内存又有没返回 南桥 MEM-LVD这个信号 【所以现在只能当有着两个信号了吧】  收到这两个信号了    有没返回给IO 根据上面引脚定义 在IO 73 脚,就测IO 73短接开机针后 是不是一个持续的3.3V    上图再说

  上图  只能看到电压 不能 看到 测的那个位置   是因为我一个人 又要测 又要 短接  开机针  又要拍照     不好弄就只能看到电压了   各位维客  不好意思 了 ,   我们看到南桥没有返回一个持续高点平的SLP-S#    因为这是NV单桥 RTC  是不参与触发的  所以 此时我们就要  查南桥的 三大 待机条件  :VCC 实时时钟晶振是起振  RSM RST   这三个 待机条件  这些在哪测呢?       VCC  在我测A14 的时候已经测了   ,再测一次看看吧   上图

      有 VCC   继续测其他待机条件

   测 实时时钟晶振是否起振     因为我还是菜鸟  买不起波波  只有用万能表测压差了 , 我们都知道 测晶振 是否起振 肯定要用 神器 示波器   万能表测电压 就算有电压也不一定起振   , 没办法 谁叫我命苦呢?   不提了 直接上图
      右脚电压1.49   V   左脚电压1.34V
   有 0.5V 左右的压差  应该起振了吧,  不管了  继续 测其他条件
    RSMRST    这个是IO的待机条件  在IO的 75角 3.3V的   应该满足了,  还是测测吧, 谁叫我还是菜鸟    继续上图

  南桥的待机条件  都有 ,为什么南桥 不返回SLP-S#这个持续高电平呢?【也许是因为没内存电压好信号现在也没发测了就算有吧】 NV 桥 容易形成空焊  虚焊    压桥无果  ,唯一解释桥坏了,   桥坏 就不修了 ,   没修的价值,
检查出问题, 此板维修到此结束,    发帖不易,  大哥些 有分就留下吧 ,给我点鼓励

网友:
楼主 辛苦了。 给我们小小白 分享经验,     很好,希望楼主再次努力, 加油  加油

网友A:
不修修看??不加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修修看??不加焊看看?

压桥无果,   不加焊了 , 判断桥坏

网友B:
AMD的似乎先出内存供电,再出S3,兄弟,你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D的似乎先出内存供电,再出S3,兄弟,你查内存供电吧

不触发 , 内存有电?

网友:
昂达的单桥板,在维修中,桥坏占60/100以上,没修头,换桥,取下芯片,桥上不掉点。可板上掉点多得很。

网友:
学习了,LZ思路强大

网友D:
NV单桥25M也要起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单桥25M也要起振吧

好像是吧,我忘记了, 25M 不起 振 会引起不触发?  我 忽略了,

网友:
强制加电  试试

网友:
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强加电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E:
要是我的话,一定换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F:
在桥硅片上涂点焊锡膏用烙铁加热一会儿,没准儿能亮呢!我们这样弄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我的话,一定换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的问题

找不到 同型号的 , 料板 里面没有这个型号的  有就搞搞吧,  换桥太麻烦了, 以前换了 , 现在都不想搞桥了

网友:
展示的很棒,有机会换桥换了试试,验证一下。

网友:
虽然你是菜鸟  起码比我会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在桥硅片上涂点焊锡膏用烙铁加热一会儿,没准儿能亮呢!我们这样弄好过!

能亮? 你在逗我吧。。。。。

网友G:
应该加焊桥看一下,再告诉给我们结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B:
AMD的似乎先出内存供电,再出S3,兄弟,你查内存供电吧

他是AMD平台   NV芯片组     时序你跟芯片组来的 不是根据平台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应该加焊桥看一下,再告诉给我们结果.

压桥没效果,加焊应该没什么用 ,   下次遇见NV的桥  桥问题绝对加焊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 很清楚 ,很好 , 很辛苦,  谢谢 了 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压桥没效果,加焊应该没什么用 ,   下次遇见NV的桥  桥问题绝对加焊

虚焊有时候压桥并不一定能压出结查来的,加焊推动它才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压桥没效果,加焊应该没什么用 ,   下次遇见NV的桥  桥问题绝对加焊

这是我多年的经验,你以后再碰到这种桥可以一试,保证你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虚焊有时候压桥并不一定能压出结查来的,加焊推动它才行的

我知道, 我就手动压了压桥,没上BGA 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多年的经验,你以后再碰到这种桥可以一试,保证你有惊喜.

我没次加焊都推了的,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 , 内存有电?

理论上是先有内存供电 才上电的, S5 开内存  S3  上电   NV多一个MEM_VLD  内存供电好信号  不过MEM-VLD 一般有S5直接上啦  ,好像只有映泰的要内存供电反回MEM_VLD

网友I:
唉。周总~让我来给你吐槽,首先NV芯片组 1、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2、NV待机好叫PWRGD_SB 不在IO脚位测量 3、桥收到MEM_VLD才会允许上电 所以你应该测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多余的不说了,快来实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唉。周总~让我来给你吐槽,首先NV芯片组 1、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2、NV待机好叫PWRGD_SB 不在IO脚位测量 3、 ...

我忘记了 , 看到775我就鸡冻了, 一鸡冻我就忘,测了就测了 , 莫得事  下次注意,    待机好不是RSMRST ?       没上电 会有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忘记了 , 看到775我就鸡冻了, 一鸡冻我就忘,测了就测了 , 莫得事  下次注意,    待机好不是RSMRST ...

不叫RSMRST  反正都是那个引脚,  上电时序图  我没看 , 按照 常规的维修了 , 下次注意 下次 注意

网友:
不一定啊,内存sm总线打值了吗?

网友:
顶此帖, 楼主写的好,干得漂亮    专们为我们写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亮? 你在逗我吧。。。。。

试试呀,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有的桥不是外开是核心内开!

网友:
直接把桥加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顶起来,做得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焊呢?

网友:
找出突破口。

网友:
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实地学员
发消息
一星学徒

网友J:
你好,你说的内存SLP-S53#是到内存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说的内存SLP-S53#是到内存芯片吗

SLP-S5#这个信号在主板待机时候是开启内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是AMD平台   NV芯片组     时序你跟芯片组来的 不是根据平台来的

哦,我以为AMD的都这样呢,那么这情况估计桥坏的可能性大,问下,哪个芯片组是先出内存电压,后上电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