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联想19显示器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4-12-31):
一般无反应很明显的就是电源方面出了问题,打开盖子,看到内在,四灯高压板,输出5V和14V给驱动板,测量5V电压 明显偏低,从变压器次级线圈开始原件都拆下来测测,没什么问题,高压部分7575PS哪个芯片,6脚12V,8脚300V,工作条件应该是正常吧,怀疑431有问题,怎么在线测,师傅们给说说 啊

网友:
两个不同电源板上的431可以互换吗,我看上面标示不一样,

网友:
TL431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431可以换

网友:
14v正常 5v不正常肯定和431没关系

网友:
5V电压 明显偏低那14V电压是多少伏?若14V电压升高较多则是5V滤波电容漏电或负载加重导致的,若14V电压也下降了则查稳压电路,就象你说的怀疑431有问题等。

网友:
换电源板,虽然成本高,但是绝对好

网友:
拉低到底是驱动版还是电源板现搞清了在说吧

网友:
此贴必火 .....................................

网友:
可能与换了,你怀疑换了就知了!!!应该不是那个问题吧!!!1

网友:
你把5v上的对管(二极管)、电容、电感都换掉试试

网友:
电容最好测量esr值,没条件就换新的,5v的稳压管容易坏,431坏了还是比较头疼的,对测量工具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