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S24B350FL 屏是M236MWF2

楼主(2014-12-31):
三星显示器S24B350FL  屏是M236MWF2  可以开关,就是屏不亮,网上没有这种的程序,谁有传一个,谢谢,想问一下,是它引起的么。

网友A:
背光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亮不亮?

就是,背光不亮,开关可以开可以关

网友:
那就要检查高压板了。

网友B:
背光开启信号正常的话,就查背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开启信号正常的话,就查背光板

背光信号怎么查

网友:
到背光板的排线,除了供电,一般剩下的就是开启信号和亮度信号,开启信号应该随指示灯状态变化

网友:
屏供电有吗?碰到一个可以开关,就是不亮。后来查到屏线断了一点。

网友C:
开机看驱动板有没有输出高电平给LED背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看驱动板有没有输出高电平给LED背光电路

那儿测啊我一至没有找到

网友:
G430 4211P BIOS

网友:
开机接主机,确认主机给的信号正常,高亮手电筒紧贴屏面,仅背光问题的话,就能看到图像

网友:
MCU程序官网应该有的吧

网友:
看是不是led高压板问题啊

网友:
刷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