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不上名的工控机的电感特别烫求助

楼主(2014-12-31):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小工控主板,叫不上名字,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客户描述的故障是可以亮机,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5V的供电电感开始变的特别烫,再时间长一些,主板的5V供电电感会溶锡,手摸电感已经非常烫了,找不到任何的资料,只知道这个工控的机器是点餐用的机器。我只从网上找到控制5V的芯片PM6680A的资料,有没有修到过类似故障的,请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先打下阻,看看有没地方短路了。

网友:
打值正常的话,换一下电感试试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电感5V和3V的电感对换了,也不行
关键是机器是可以亮的,就是电感烫的锡都溶了。

网友:
滤波电容看一下

网友:
你量一下,电感是不是有压降???

网友:
换电感 你试过了吗?

网友:
供电有问题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