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屏暗

楼主(2014-12-31):
如题,换过屏了,屏线测的没事,有屏线接口点位图没,高手给上传个。谢谢!

网友: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k43ly  打开点位图 找到屏接口  测下条件吧

网友:
一般测19V  BL   PWM

网友:
查屏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k43ly  打开点位图 找到屏接口  测下条件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屏接口电路图谁有了给个,找到点位了没电路图。

网友:
BL背光电压时挂EC的,看下外接是不是偏暗,如果不暗那就是EC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