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平凡烧硬盘

楼主(2014-12-31):
本人接到一款acer4830的笔记本 硬盘坏了  果断换硬盘 换完硬盘用几天客户又拿过来  检测 硬盘又坏了 换了一块新的 过几天又坏 各位师傅能不能教下小弟 是哪儿的问题  现在找图纸先测硬盘供电

网友:
测试下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量硬盘的工作电压,看看会不会偏高了。

网友:
是不是客户认为搞的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设计问题    硬盘容易压到      超级本用机械硬盘的老这样

网友A:
师傅  主供电5.03v正常啊

网友:
7、8、9电源接口都有5.03v供电

网友:
客户认识都是熟人  人为也不可能这么平凡啊

网友:
看下硬盘供电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  主供电5.03v正常啊

不应该会,电压没异常。一直这么烧下去,换换薄盘,实在不行就固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