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m421r

楼主(2014-12-31):
DELL    DAOR0AMB6D0   故障现象没有3V5V

待机芯片51125A  测量  16  19V    3  3.3    1  6  没有电压 查信号  1脚受3.3v_EN2    6脚受ALW_ON控制

PQ23  +3.3v_on2  脚G级3.3v  5脚为低了     3脚还是没有电压   正常的话3脚应该为1左右   (它是有51125a内部上啦的)
这个本本待机没有5V的   开机之后ALW_ON才为高电压

断定51125A坏  换上一个51123电压没有出来(谁知他不通用看PDF是一样的 还是我没有看懂啊    这里走了不少弯路...........)
最后换了一个51125A  故障解决
上电显示 测试OK

网友:
只是维修经验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楚 看来也是老师傅了

网友A:
正常的话芯片的1、6脚应该分别为多少伏?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芯片尽量要以同样的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芯片的1、6脚应该分别为多少伏?

正常的话1和6     0.6v-1.9v   主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嫌麻烦直接测几V就行了大于0.6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尽量要以同样的更换。

当时没有啊   不想买了  最后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