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高压去保护,一招

楼主(2014-12-31):
0B3316NQP怎样去保护,第5脚接地

网友:
保护电路启动往往是有问题了,不太赞成去保护。

网友:
你这是 发帖刷分呢 连续一样的帖子 3个 太显眼了吧 , 而且去保护 不推荐了

网友:
去保护可以判断故障所在 但考虑长期使用中不建议使用此方法 还是会带来隐患的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换灯管吧

网友:
不要随意去保护,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

网友:
更麻烦的是返修啊

网友:
新手啊,知道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灯管,不去保护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我修了好多去保护的,都没问题啊

网友:
去保护有时候是自身电路的问题,去掉就OK

网友:
去保护 不保险啊

网友:
容易返修。。。。。。。

网友:
看来去保护只是临时的,治标不治本,有后遗症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去保护后再检查故障点

网友:
不敢去保护,太容易返修了

网友:
我是新手,表示不懂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啊 要去保护 求解释

网友:
我是新手,去保护的坏处?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