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9 S0204-1M

楼主(2014-12-31):
MBX-249 S0204-1M 进系统掉电怎么修?跟风扇是不是有关系?
掉电

网友:
这个主板如果没有识别到风扇转速就会掉电

网友:
你看看散热铁导热怎么样

网友:
进系统安全模式时掉不掉电?若不掉为显卡故障。

网友:
怀疑散热问题就先排除之 ! 散热还是简单可以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