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18.5 换灯光问题

楼主(2014-12-31):
今天修了一台 飞利浦18.5显示器,   现象是灯光发红,  顺利换了灯管。  现在的问题是  不成像, 灯管是可以亮,  无信号输入 都没有了 ,     求指点

网友:
屏线问题,看看那里没有复原好吧

网友A:
把液晶屏弄烂了,还能显示才怪呢!

网友B:
是提示无信号输入还是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如果换灯管之前有图像那就着重检查屏线。

网友:
屏线没插或屏线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提示无信号输入还是有背光无图像

无信号  输入都没有了         开始的 时候有

网友C:
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检查了吗?

是的   逻辑版  没有供电      保险也没有。 保险是好的。   驱动板 和电源板 在其他屏上在一起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液晶屏弄烂了,还能显示才怪呢!

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屏显

网友:
看来是驱动板没给逻辑板供电。

网友:
楼主意思是开始屏幕接信号显示图像  但是图像发红 是灯管问题拆机换了就不红了 就是接信号没反应了吗

网友:
你不会是把逻辑板上面的排线高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