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严重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01):
机器: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REV:1.0
故障:大电流、”自动触发“、掉电、无声音
维修:机器是一同行拿过来的说开不了机,插上可调电源一看大电流5A,心中有种莫名的激动啊(你懂的)。本以为又是个秒杀的机器,谁知道拆开主板一看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还有下面声卡旁边也有点,还以为是个小意思呢,没想到是个大麻烦啊。就这样静静的看了一会儿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还是来一起看看吧,首先还是先解决简单的大电流的问题吧,这个问题相信都难不倒各位大神吧。肉眼目测PQ801已经面目全非了,细心的看观相信也能在我发的图片中看的哦。于是迅速的找个MOS管换上去,插上电源表0.000,实测没有待机3V、5V。去仓库找来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参考下有什么掉件没有,目测发现图中PU401也就是待机芯片51125也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拆机的芯片上去,拆下来发现16脚VIN脚的焊盘已经腐蚀掉了 。于是用铜线把焊盘上仅有的一点焊盘飞上线固定好后,换上一个芯片上去后待机为0.003,实测VIN已经产生电压了。可是VREG5、VREG3都没有产生,以为是拆机的芯片还有点问题,于是从“一模一样”的料板上拆下来试一下,因为料板上的芯片是已经正常产生了3、5V待机的了。换上后涛声依旧,不应该啊,芯片不是有了VIN就自动产生线性3、5V了的啊。看来看去发现了PR412这个电阻一边的引脚也已经根本看不到引脚了,仔细一看这不是13脚EN吗? 这时恍然大悟,芯片有了VIN还需要有13脚的EN才能有线性电压啊,都怪当时不仔细急于求快啊,看来修板还是要慢慢来啊。从料板上找来一个电阻飞好B+的线之后待机还是那么低,但是线性3、5V已经正常产生了,实测1脚和6脚的开启电压为0V. 追查开启信号发现来到了这里,实测PQ407的1脚为高电平5V,2脚为低电平不正常。首先我们看到EC_ON是为低电平的,因为这时候待机3、5V都没有出来,所以EC的AVCC供电都没有就不会发出EC_ON .然后我们看到了ACPRN 是由充电芯片发出来的,发现也是为低电平(实测正常的时候也是低电平状态)。这时候发现PR416的一脚有点腐蚀,这不恰好是VS吗,迅速用风枪干下确实是断线了 追查是VIN经两个68欧的电阻而来,话不多说直接换个电阻飞好线后,发现还是一样没电压。那就打阻值吧,请看下图 当测到PR417的时候哥笑了,万用表直接响了。通了?什么情况?电阻?把电阻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40K,当测量2脚的时候发现阻值为0,于是心马上将PC421拿下,结果还是为0。难道是PQ407,在线测量一下没有明显短路啊,那么真相只有一个——MAINPWON。第一个是这里,看图纸上的标示是没有装的,可是实物图上有,于是拆掉PD105,故障依旧 第二个是这里 是一个温控芯片,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
         怀着激动的心插上电源表,发现电流直接上到0.217了,自动触发了?实测除显卡、待机电压出来外其他电压都无产生啊,那就查查EC和南桥的条件吧。一般测量后发现南桥根本就没有发出SLP_S3、SLP_S4电压,怎么电流就有0.2多了呢? 既然都查了条件那就换桥吧,EC旁边进水那么严重,隔壁的南桥有可能也沾了点光吧。谁知换完之后还是一个样,再一次看了一会儿板子。。。。。
        事情既然进行到这样了,心里已经想好了要客户换板的想法了,可是事情出现了转机。就当我在无意中按下开关的时候既然触发并且亮机了,这这这又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待机的时候0.2几的电流肯定不正常的啊,料板上的待机是0.02,而且待机的时候也没有显卡电压。纠结了这么久原来是显卡供电提前出来了,重点来了 经测量发1脚开启电压在电流0.2的时候就已经为3.3V了。拿来料板对照一下 各位看官是不是觉得这根本就是一样的吗。再来2张找不同 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维修的板(有飞线的)的1脚采用的是PX_MODE,即PD804和PR801这两个元件。而料板上采用的是PE_GPIO1,即PD805和PR804这两个元件。要不是客户的C壳面板上的联想标签是我破的处,我还以为是上家动的手脚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前面说“一模一样”的料板了。那还是按照修的板子上的元件来找吧 追查到了这个电路,又来2张对比图 相信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料板上这些元件都没有装啊,为什么呢。先不管它了,实测发现+3VS已经产生了,那么问题来了 一直追查到了这里发现G极已经是17V了。这肯定不正常,待机的时候SUSP应该是高电平拉低+VSB,按开关的时候才会拉低SUSP。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问题所在吧,经测量SUSP#是正常的低电平,这时SUSP应该会被RTCVCC上拉为高电平啊 难道是有断线。果不其然,测量RTCVCC发现为低电平0V,继续追到了这 发现中间有个点已经腐蚀了,你看到了吗? 以防万一再测量另一端RTCBATT一端有无断线,没想到它真的不通 迅速飞上线后待机终于变成正常的0.02V了,触发开关正常跳变亮机。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呢?NO!
       当我把一切都装好后,开机刚刚亮屏的瞬间掉电了进水的机子用不着这样吧。既然都修到这份上了,相信大家都不舍得放弃治疗的哦,那就再来看一看吧。后面发现只要不装上声卡小板就一切正常,那就找个声卡板换上去吧,结果还是一样。仔细发现声卡旁边的电容有点腐蚀,迅速换上其中一个明显腐蚀的比较厉害的小电容 就是和3脚相连的一个电容(在这里走了一点弯路了)。那咱就换个声卡吧,从料板上拆个声卡上去发现真的不掉电了,心里顿时平静了此许啊。可是进了系统后发现没声音,再重启直接报硬盘错了,正好此时我有想给它做个系统的冲动。约半个小时后。。。。进去发现还是没声音,设备管理器一看没有声卡驱动,用驱动精灵根本就认不到声卡。问了下度娘说到官网下个驱动看看,为今之计也只好如此,装到一半发现报错如图 。摸索了好久,该试的都试了觉得应该可以排除软件问题了,难不成还是声卡有问题。有了前面的经验于是果断的换上芯片以及原先那两个声卡供电的电容,开机系统直接响起了。最后还发现插上键盘又开不了机,换个键盘就没有问题了,到此才圆满结束了吗?依然没有。。。        进系统后又发现充不了电,EC已经从料板上换了一个了的啊,难道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吗?基于前面的那个声卡的经验,这次我决定把EC换回来,结果还真充电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能充电不能放电,且电池不能开机 请看图,51_ON#当没有按开关的时候是等于电池电压11V,按下开关为低电平并且同时导通PQ101产生VS,见图 实测按下开关已经产生了VS了。这时候测量待机3、5V还没有出来,发现情况 既然VS已经正常产生,而且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那问题应该不大。实测用电源的时候PQ407的2脚在待机的时候已经为1.2V的电压了,而用电池的时候才0.6V并没有导通PQ407。那只有一种可能是了,就是电阻有问题了,只好一个一个来查了。实测发现PR416这个100K的电阻已经为无穷大了,料板找一个100K的电阻迅速换上,插上电池顺利的亮机了。到此才真正圆满结束了

网友A:
什么情况啊  正看着呢  竟然没了  没完事儿啊 楼主尽快把贴子内容补齐啊  晚点会来查看 如没补齐 将进行关闭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啊  正看着呢  竟然没了  没完事儿啊 楼主尽快把贴子内容补齐啊  晚点会来查看 如没补齐 ...

已经补好了,修的时间多,发帖更需要点时间啊,请多多包含啊版主。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补好了,修的时间多,发帖更需要点时间啊,请多多包含啊版主。

恩  补好了就给你加分了  发的真够长得了 图片一直往下刷新

网友:
果然很耐心,进水电脑不好修的

网友C:
进水严重,不知道楼主这样修是否稳定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修这个板要了多少钱

网友E:
像这种进水严重的板子,最好将进水部分的IC全部拆下来,然后彻底洗板以绝后患。

网友F:
这真长水平啊,一波三折,楼主真有耐心啊,是我早换板了

网友G:
楼主的机  貌似进奶了

网友H:
像这种进水严重的板子,俺基本就当料板处理了。不好修既使修好了也不稳定,佩服楼主坚韧不拔的精神。

网友I:
这都修好啦,楼主真是神人啊!

网友J:
楼主这种主板修着风险大呀 我遇过两次  进水厉害的丢返修了  现在看进水厉害的直接换板  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K:
修的辛苦,发这么长的贴更不容易,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的辛苦,发这么长的贴更不容易,必须加分

理解万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种主板修着风险大呀 我遇过两次  进水厉害的丢返修了  现在看进水厉害的直接换板  免得浪费时间

开始谁看着都没心情,不过我注重的是过程,在维修中学到了东西,谢谢兄弟加分啊。

网友:
佩服敬仰 膜拜。。。。。。。。。。

网友L:
楼主  厉害啊   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
这片板收了客户多少钱哪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耐心,修的确实不错。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严重,不知道楼主这样修是否稳定

其实进水的很多人都说不稳定,我觉得无非就是断线,补好了很稳定的呢,我修的都这样,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修这个板要了多少钱

板子虽然只报了200多点,但是最终修出来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进水严重的板子,最好将进水部分的IC全部拆下来,然后彻底洗板以绝后患。

是啊,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进水芯片的焊盘下面确实是有很多水啊,达哥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真长水平啊,一波三折,楼主真有耐心啊,是我早换板了

那就加点分给兄弟过个新年吧。

网友:
lz厉害啊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机  貌似进奶了

有这个可能性哦,感觉粘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进水严重的板子,俺基本就当料板处理了。不好修既使修好了也不稳定,佩服楼主坚韧不拔的精神。

那就麻烦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都修好啦,楼主真是神人啊!

也都是在论坛里一天一天成长的,给点分吧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楼主  厉害啊   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我就羡慕的还是基地的大神啊,加点分吧大哥。

网友I:
不好意思,当时忘记加分了,现已补上5分,这么好的帖子,应该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当时忘记加分了,现已补上5分,这么好的帖子,应该给的。

多谢兄弟加分啊。

网友M:
楼主果然有耐心,上次碰到一台也是这样。果然放弃不修了。

网友N:
好严重,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果然有耐心,上次碰到一台也是这样。果然放弃不修了。

修好了也是一种经验啊,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严重,修好也不稳定

事实证明修好确实很稳定啊,在我的维修过的机器到目前为此没有返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就羡慕的还是基地的大神啊,加点分吧大哥。

出来乍到   不比前辈   这个帖子也要加分

网友:
太经典了

黄鑫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O:
严重进水机器能修好,真是不容易。楼主不放弃的精神是走向大神的必备条件

网友P:
这修的 看都看了这么久 你修得修多久了  你还好有料板不然 能修好嘛???

网友Q:
像这种进水这么严重,楼主能有次耐心修,佩服

网友R:
修得漂亮,g470的确有3种稍微不同的板子

网友S:
修进水机和买彩票差不多,坏多少零件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出来乍到   不比前辈   这个帖子也要加分

那在此谢过兄弟加分了。

网友:
那就帮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严重进水机器能修好,真是不容易。楼主不放弃的精神是走向大神的必备条件

谢谢夸奖啊,顺便加点分给兄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修的 看都看了这么久 你修得修多久了  你还好有料板不然 能修好嘛???

有料板当然会看起来比较有感觉了,不过对于我这块“一模一样”的料板相信更让我艰难了一点啊,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Q:
像这种进水这么严重,楼主能有次耐心修,佩服

看的时候记得加点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得漂亮,g470的确有3种稍微不同的板子

还有这种情况,自己没仔细研究,呵呵,加点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进水机和买彩票差不多,坏多少零件看运气

这种的话大部分都是进水断线的,有图纸基本都差不多吧。

网友T:
用鼠标滑了1分钟。。。。感觉心塞塞的。。。。加分闪人

网友:
学习了,看到这个机子我第一反应头大了

网友:
修的很认真 啊 大师级别的啊  叫我写的话  就没头没脑 小时候酒醉饭写作文的

网友:
正修这台机呢,不停掉电中

网友:
楼主都进成这样了,还修的出来。收了多和钱呢?

网友U:
楼主真强大,耐心也太好了,要是我这样的板直接换,留下来当料板。精神可嘉,必须加分

网友:
进水进成这样,确实需要点勇气去修

网友V:
厉害呀,如果是我看见这样果断报价高点和换板价钱,不然还不愿帮搞这些,太麻烦了!

网友W:
小弟佩服楼主毅力已经加分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X:
楼主給力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水平呀,还在找实习的地方,给介绍个好的吧

网友Y:
这要收多少钱才好啊

网友Z:
0.2V也能开机,第一次看到,楼主的耐心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給力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水平呀,还在找实习的地方,给介绍个好的吧

广州啊,那地方很大啊,是个比较不错的实习地方——岗顶,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要收多少钱才好啊

钱虽然收的不多,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很乐观的,兄弟记得加点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Z:
0.2V也能开机,第一次看到,楼主的耐心真是……佩服佩服

对啊,一开始拼命的以为是待机偏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小弟佩服楼主毅力已经加分了

多谢兄弟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厉害呀,如果是我看见这样果断报价高点和换板价钱,不然还不愿帮搞这些,太麻烦了!

生意淡啊,赚一点是一点啊,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U:
楼主真强大,耐心也太好了,要是我这样的板直接换,留下来当料板。精神可嘉,必须加分

这种纯电路问题如果再不仔细研究一下的话,那和基地抓波高手比的话都没的混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T:
用鼠标滑了1分钟。。。。感觉心塞塞的。。。。加分闪人

哥们你这是啥意思呢,咱家听不懂啊,呵呵。

网友AA:
敬佩,维修就得有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想问的是,修这台机子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敬佩,维修就得有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想问的是,修这台机子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说是说两天,中间不过放了一点时间,多谢兄弟的加分啊。

网友P:
实测发现PR416这个100K的电阻已经为无穷大了  那应该用电源也会不开机的啊 怎么解释

网友AB:
楼主真是细心耐心啊~ 联想g系列挺恶心的~~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真是细心耐心啊~ 联想g系列挺恶心的~~ 学习学习~

恰恰就是这种机子能为我们带来福利啊,加分哦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实测发现PR416这个100K的电阻已经为无穷大了  那应该用电源也会不开机的啊 怎么解释

用电源的话是19V过来,实测的分压后的电压是1.2V,应该是接近无穷大吧。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大,是在我这里的话,直接报换板了

网友:
腐蚀的范围太大 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纯电路问题如果再不仔细研究一下的话,那和基地抓波高手比的话都没的混了哦。

嗯---确实,想做一行精通必须的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去思考

网友:
楼主修好这快板 要花费多少精力啊

网友AC: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真有耐心啊

多谢兄弟加分啊。

网友:
楼主厉害,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这是啥意思呢,咱家听不懂啊,呵呵。

鼠标滑轮往下滑了1分钟。。。怕怕的。。。

网友:
神人啊,这么有耐心,看得我都出汗了

网友:
这个案列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G480通病就是进水,1天修过6台

网友:
简直五体投地

网友:
维修是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网友:
楼主耐心不是一般的有啊。 一般人都会换板的。要是我早疯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这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
哇 楼主修这片主板用了多长时间呀?看着至少修了10个问题以上。服了

网友AD:
这也行?楼主太牛了!在论坛里泡了3天了,发现大神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必须加分,今天剩下的都给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也行?楼主太牛了!在论坛里泡了3天了,发现大神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必须加分,今天剩下的都给楼主了!

多谢兄弟加分了。

网友:
进水的问题多

网友:
如果到我手上绝对放弃了,一来不好修,二来不稳定,三来价格不高

网友:
我有一块儿同样的板子,跟你的一样的进水大短,大短修好后,查到3V也短了,怀疑是南桥坏,就没再修了,看了楼主的贴子,又学到了不少经验,明天再把那块儿板子扒出来修修看

网友:
这版修的,我都看了两遍,问题太多了,,楼主技术好还有耐心

网友:
佩服敬仰 膜拜。。

网友:
牛B  这样维修太给力了

网友AE:
我滴,这进水的,坏的地方还真多啊,我平时修的进水的,最多就烧个待机芯片,估计我要遇到这板子,真不一定有耐心修了啊,太坑了。不过楼主思路清晰,精神可嘉,值得我们学习啊。必须加我的5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滴,这进水的,坏的地方还真多啊,我平时修的进水的,最多就烧个待机芯片,估计我要遇到这板子,真不一定 ...

多谢 了兄弟。

网友:
这样修好,时间长不????????

网友:
这份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维修人员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要响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也是啃了块硬骨头!

网友:
留着学习一下。

网友:
打字够辛苦了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耐心,这要是我修几个地方如果不好,早就让他变成料板了!

网友AF:
技术硬啊 等着发大财吧

网友AG:
楼主真有耐心,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技术硬啊 等着发大财吧

多谢兄弟抬举啊,跟基地抓波高手比还差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真有耐心,一般都放弃了

那就加点分奖励一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