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ENQ Q7T4电源接口定义谁知道

楼主(2014-12-31):
急需知道CN701接口定义

网友A:
看电路就能看出来,还需要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就能看出来,还需要问

我这不是看不好吗

网友A:
那也应该给印刷板那面给别人看啊,看这边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B:
哦,不好意思啊,麻烦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应该给印刷板那面给别人看啊,看这边什么都看不出来

上图了,麻烦给看看,谢谢

网友C:
CN701接口总共就六根针脚,供电最少需要三根,背光开启一根,还剩两根了,较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CN701接口总共就六根针脚,供电最少需要三根,背光开启一根,还剩两根了,较好判断。

麻烦看看,已经上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啊,麻烦帮看看

1   2脚ON /OFF 或者ADJ (这个接反不要紧可以看得出来)3456脚GND 地脚 7脚8脚应该是12V从双二极管直接出来的  9  10脚应该是5V 反正  7   8脚 这两只脚 测一下就知道几V了    9   10脚也测一下是多少V的就OK 了  11   12悬空不要的 也不影响   重要的就是 7、8脚和9  10这两组要测一下 不然5V的弄到12V的就烧东西了  至于1 脚  2脚 这个 图片看不清楚 但是我说了 接错了不要紧  你要是开启脚和调节脚搞错了 只会不正常的显示 因为开启脚接错了屏会先白屏 而且在跳 发现会跳后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2脚ON /OFF 或者ADJ (这个接反不要紧可以看得出来)3456脚GND 地脚 7脚8脚应该是12V从双二极管直接 ...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2脚ON /OFF 或者ADJ (这个接反不要紧可以看得出来)3456脚GND 地脚 7脚8脚应该是12V从双二极管直接 ...

7.9.10是通的,

网友D:
看图片不好看出来是通的 如果是7 9 10 是通的话 那就是5V的   8脚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不好看出来是通的 如果是7 9 10 是通的话 那就是5V的   8脚12V

嗯,谢谢

网友:
就那几根线,量一量也知道了

网友:
CN701接口定义

网友:
楼上的对的,但是电压是不是3.3 和5v那就量一下原来的电源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