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蓝屏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31):
只要打上独显驱动就蓝屏,此故障为通病,遇到很多了,是由于U11这个管坏掉引起的。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Y470的上一次也是烧CPU供电的,修好蓝屏,最后是CPU问题

网友:
上次修到起随便换了个管上去 回去用起 蓝屏返修 就给他报显卡坏   最后就是这个管上错了

网友A:
U11这个管是什么功用的?独显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管 只要是N沟道就可代换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板号的,我搜索Y470 6881P 和6884P怎么没有U11这个管子啊

网友B:
楼主 只修了表面故障  ,   还会坏的     这个机器 是由于屏轴断裂引起的 , 要完全拆机 处理d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只修了表面故障  ,   还会坏的     这个机器 是由于屏轴断裂引起的 , 要完全拆机 处理d壳

人家那叫做可持续发展,毕竟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楼主确定这个机器是Y470?和六楼一样,我连G470和B470以及Z470的图纸都找了,没有一个能对上你第一张图的

网友:
联想通病好啊,遇到了大家都秒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问这个管子导通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
这个太直观了,修过很多,可以直接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1这个管是什么功用的?独显供电?

看图就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那叫做可持续发展,毕竟生意不好做啊

搞不好 回去   一掰屏 就短路了

网友:
原来是1.5V转换呀!谢谢天意版主解迷茫。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见过,希望收藏下次秒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 回去   一掰屏 就短路了

您的意思是屏轴活动了,掰的过程有可能与这个管子短接?还是其他原因,能给我个回复了,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是右边屏轴很容易掰裂D壳

网友:
修過b470藍屏是cpu壞的

网友:
转换电路,二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的意思是屏轴活动了,掰的过程有可能与这个管子短接?还是其他原因,能给我个回复了,谢谢!

屏轴 跟 D壳 断开了    直接碰到 板子背面 电容    电容短路, 就把管子烧了   , 拆下屏轴用胶固定一下 或是换D壳 解决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直接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轴 跟 D壳 断开了    直接碰到 板子背面 电容    电容短路, 就把管子烧了   , 拆下屏轴用胶固定一下  ...

湿兄,这个通病的版号是什么,为什么我查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湿兄,这个通病的版号是什么,为什么我查不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503-1-1.html

网友:
牛掰,下次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这个是同病

网友:
不会吧!怎么不早说我已经遇到两个了  最后修不好都给人家了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板号的,我搜索Y470 6881P 和6884P怎么没有U11这个管子啊,我也找了好几个版本的图纸没有找到这个U11

网友:
上次也秒杀一个     换CPU    这个管 还木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503-1-1.html

湿兄在逗我吗?你看没看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只修了表面故障  ,   还会坏的     这个机器 是由于屏轴断裂引起的 , 要完全拆机 处理d壳

同意  是社会让我们这样的  被逼的啊。。。。

网友:
给个图纸可以吗

网友:
这个 通病 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量的有什么异常不?

网友:
这个本 有的是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要细心 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不错,又学会一招,是不是用个N管换啊

网友:
下次遇到我也换haunted看看

网友E:
直连就是,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连就是,明白?

明白 1.5V转换

网友:
它是没出电, 还是电压不够,还是不良,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再遇到试一下!

网友:
以后遇见就懂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能显示

网友:
学习了,就喜欢修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u11干什么用的?可以引起蓝屏

网友:
独显供电 还没有遇到屏轴断引起的

网友:
哈哈,长记性了

网友(2015-01-30):
又是一个联系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