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暗屏

楼主(2014-12-31):
今天接到一台V450独立显卡,屏一会亮一会不亮, 屏不亮是。上面还有字,说明屏LED灯不亮了,查屏接口,有19V主供电,INVT_PWM和DAC_BRIG 一会有一会没有, 查线路是从EC过来的 ,在这里我想问下大家 是不是EC坏掉啦 ?

网友A:
BIOS刷了   EC换了  还是暗屏  求解答

网友:
换屏,屏线,试一下,不行就详细检查屏开启条件

网友:
换块屏试一下,屏街口的供电及数据线电压,屏线有无断线的。

网友:
DISPOFF#有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   EC换了  还是暗屏  求解答

可以强制给背光开启试试

网友:
也可能不是呀,lidsw#有可能,屏显有可能,屏也有可能,这两个信号的上拉也可能。反而ec的可能不太大呀。

网友:
楼主不妨断开EC到NVT_PWM和DAC_BRIG的线路,测EC侧信号稳定不?或给NVT_PWM和DAC_BRIG外加电压看背光亮不?

网友:
有的时候电压是多少,是否正常

网友A:
有时就亮  没有的时候就不亮了,后来我把屏供电的板子和主板断开  EC发出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也是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就亮  没有的时候就不亮了,后来我把屏供电的板子和主板断开  EC发出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也是时 ...

直接飞个3.3V

网友:
多数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就亮  没有的时候就不亮了,后来我把屏供电的板子和主板断开  EC发出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也是时 ...

飞了 飞过去还是那样,时亮时不亮

网友:
改成LCD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就亮  没有的时候就不亮了,后来我把屏供电的板子和主板断开  EC发出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也是时 ...

这个信号没有上拉吗  直接连接E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没有上拉吗  直接连接EC吗

是的
  没有上啦  直接到EC

网友B:
  那查一下电压没有的和有的时候  EC分别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查一下电压没有的和有的时候  EC分别的工作条件

飞了个3.3到控制和开启的脚上,屏不暗了,这样说的话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啦?

网友C:
  EC怀掉了,换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怀掉了,换个ec

EC换过了  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