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4G内存显示不到1G,运行起来卡的紧

楼主(2014-12-31):
一HP CQ45 本I3处理器,4G内存,运行反应迟钝,还带卡,检测硬盘没问题,重装系统无果,右及电脑属性看是4G只显示不到1G可用,用卢大师检查性能没问题,但是内存使用不到1G,几乎要满各,只发现这不正常,别的也没发现,求高手指点

网友:
遇到过,具体型号忘了,刷bios好的,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新版bios,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兄弟装64位的系统就可运行在4G下 在属性中认出也是4G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有可能是显卡占用了内存,bios里看看有设置没,设置正确的话就刷BIOS试试看

网友B:
这种问题 应该刷BIOS就好了吧  能开机 能认到 如果内存是3+1的话  要么就是BIOS坏 要么就是3G的内存坏 要么就是3G的内存槽坏 不货话说  3G的内存???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应该没有3G单独的条子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装64位系统试试,不行就换CPU试试,我遇到DELL I5的不是卡,硬盘里的高清电影播放没问题,只要用下载超过600kb/s就卡死机     ,,,最后检查主板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吧 装个64的试一试吧 有些机器不支持32位系统的

网友:
遇到过4G内存 2G可用的, BIOS恢复默认就好了

网友C:
换win7   64位系统就可以认到4G内存了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遇到过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遇到过,好像是要安装64位的系统

网友:
重装win764位看下,要不换跟内存试下内存好坏,不行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吧

网友:
要不就刷个bios   要不就装个64位win7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应该刷BIOS就好了吧  能开机 能认到 如果内存是3+1的话  要么就是BIOS坏 要么就是3G的内存坏 要么 ...

都是2G的内存条,换一个全新4G单条也是一样的情况,win7 32,64位都试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显卡占用了内存,bios里看看有设置没,设置正确的话就刷BIOS试试看

BIOS设置很简单,比普通的BIOS设置还简洁,可以说不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win7   64位系统就可以认到4G内存了    楼主不妨试试

装WIN7 32,64都一样,没效果,还是原样

网友:
楼主有没装过64位的试试,如果不行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啦

网友:
刷BIOS 不行先换个cpu!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应该刷BIOS 可以解决 楼主要是刷好了 告诉一声

网友:
换主板后测试OK,,,,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WIN7 32,64都一样,没效果,还是原样
换一条4G的内存用64位系统看看 如果可以认到4G的内存 那就是内存问题 如果还是一样 就不是内存问题 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装个64位纯净版试一下,不行bios还原

网友:
装个64位win7看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楼主的机子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BIOS放电没有?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下吧

网友:
HP这么多说刷BIOS 这个BIOS爱坏吗?

网友:
换条内存没问题就是内存的程序问题

网友:
还是看看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不行换个内存条。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此机是CPU管理内存的,没想到换个CPU试试吗?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内存坏了不知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
碰到过,刷BIOS解决了

网友:
64位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这种 我也遇到过 我没管他 上次是个二手电脑来的 我看下 4g只有两g 可以用 昨天那个笔记本 2g的 加到4g 只有2.99能用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好多都能造成,要一个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