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没CPU供电

楼主(2014-12-31):
这个本原来是待机没有,换待机块正常后,一插电就上电,电流260MA,测没有CPU 和集显供是,其它都有,新型机CPU没供电很麻烦,根据时序,是先有CPU供电,才有集显供电,所以不去管集显电压,看HM65时序是先有PWROK 才有CPU供电,跑线,才知到是受集显供电影响才没有,实际和时序不一样,测PROCPWRGD 没有,这个是南桥发出的,看时序是先时种工作才产生这个,测没时种对没输出;往上跟,测25M晶振起振,但时种没有输出,是不是南桥坏了? 25M晶振振荡了,是不是代表这以上的时序工作都正常了? 还有什么会引起南桥不输出时钟呢?

网友A:
查完桥的所有电压,没有问题,刷个程序不行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吧  这个机器修完待机通病一般就亮机了 ……
突然发现发帖人是 助理工程师的级别  相信你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完桥的所有电压,没有问题,刷个程序不行的话,就换桥吧

BIOS写过了,一样的,一插电源,就上电,这个本正常待机是多少呀? 我这个是23MA  能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吧  这个机器修完待机通病一般就亮机了 ……
突然发现发帖人是 助理工程师的级别  相信你定能 ...

这个我先写过BIOS了,一插电源就开机,能强制关机,关机后待机是23MA。。。。

网友:
现在都有助理工程师这种级别了,新出来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开机瞬间会有集显供电出来的

网友:
有可能HM65坏了啊!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怀疑南桥,但是轻易别动。要是换了不好。那就在修下去就困难了

网友:
都没人遇到?有没有解决方法,我的换了南,还是没有,电流0.3

网友:
换桥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换桥吧,好没好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这个南桥离CPU座和北桥很近呀,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