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400.6-320G硬盘变形数据恢复及案例分析

楼主(2014-12-31):
  客户一块希捷5400.6代盘,接到时已经变形,盘体向内凹陷了,如下图:

    图中看上去还行,实际已经非常严重,遇到这种情况要恢复数据,我们一定不能再通电,因为变形成这样,通电很容易划伤盘片,接下来我们先对硬盘进行除尘工作,开盘前一定要先给硬盘除尘,擦干净,这样才不会导致盘片污染。然后我们开盘了:(一定要无尘环境操作)

    硬盘开盘后我们看到,这个磁头臂已经卡主盘片了,由于变形了,已经顶住了盘片边缘,情况不是很好,此盘是320G 2张碟片, 上三头的盘,也就说磁头位图是 123。
    那么要恢复此盘的数据,就只有采取移植盘片的方法,把故障盘的盘片移植到好盘上,进行数据恢复工作,找来一个一样的盘,对于这种3个磁头的盘,最好找4头的盘进行代换。另外这种5400.6 320G盘是不挑头的,不像500G那样。

    拆出盘片后,看盘体已经变形严重,好在盘片被卡主了,否则通电后,后果不堪设想!

   移植盘片的方法,我在置顶的贴里已经发过了,这里不在详述,我这个盘盘片上还有些摩擦的磁粉,我们要用无尘布对盘片进行清洗工作,才能通电。

   盘片清洗和移植全部完成后,就可以接PC3000 DE镜像了,上图是正在做有效文件的截图,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至此这个数据成功恢复。

本案例中,知识点总结:
1.变形的盘,千万不要通电。
2.希捷5400.6 500G以下是没有磁头兼容性问题的。
3.希捷多4头盘可以代换3头这种非标准的磁头。
4.盘片是可以用酒精擦拭和用无尘布清洗的。

网友A:
我老板的无尘柜子 里面放的都是他孩子的衣服 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老板的无尘柜子 里面放的都是他孩子的衣服 晕

证明你们老板是土豪啊,买个几千的柜子,放衣服啊~

网友:
有教数据恢复的没有我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证明你们老板是土豪啊,买个几千的柜子,放衣服啊~

我们的柜子里面现在存修好的笔记本,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网友C:
俊哥技术这么牛  不知道俊哥还招徒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俊哥技术这么牛  不知道俊哥还招徒弟不

只要给够学费,肯定教的。

网友:
楼主的手法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
厉害,西捷500G我换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对了换磁头要看哪些地方才知道能不能用呀,一般如何能通用不通用呢!!!谢谢,刚开始学习硬盘数据恢复!!!

网友:
这块一直是空白 真想学一学 不知哪里可以学到真功夫呢?

网友:
硬盘变形太严重了  一个字 牛啊

网友:
请问芯超科技小俊,你的店是在哪里啊?

网友:
可以双人工作的无尘台呀,不错

网友:
说实话  我也想学学

网友:
小俊哥水平高超,膜拜向您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罗工SAS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