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3S 外接内屏都不显,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4-12-31):
  一台华硕A83S 板号K43SV  R 2.2  来的时候客户说有时候听见主板上有电流声, 后来自己拆开摸了3.3V电感就不开机了。
拆开测量3.3V电感对地11欧, 拔掉网卡后 不短路了。 对地阻值恢复400欧左右。  但是5V对地阻值 只有80欧。  先算他正常吧,。
通电开机 触发到1.4 有两次跳变,感觉机器已经亮了。
接上屏  竟然不亮,  外接也不亮  感觉不应该呀。 按键盘的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按关机键也能关机。
接上硬盘看到硬盘指示灯也在闪  在读取硬盘  最后进系统都有声音了。就是不显示。
怀疑5V对地阻值偏低引起。 最后换了一个3 5V芯片  RT8206A  5V对地阻值恢复450欧左右正常。 但是开机还是这样。 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由于此机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测量LED供电 19V 正常, 背光开启 和亮度调节都为0V   EC没有发出信号。  LEDVCC 0V    LVDS 全部为0V  对地阻值正常
找了快其他板子测量 LVDS信号不接屏有0.6V左右。 但是此版为0
换了个显卡 故障依旧。 BIOS刷了故障依旧。 换了个屏 故障依旧。   请教下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A:
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

换了个新的显卡,还是这样

网友:
有人指点下吗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网友:
重点看一下LEDVCC,这个没有你屏可能不能亮

网友:
换显卡哦 测试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有人可以提个意见吗

网友:
测屏信号线阻值是否一致,一般是8根或6根(单8单6),是与南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