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CPU不过

楼主(2014-12-31):
客户送修时是不触发,待机0.046,待机电流偏大,拆机,万用表测量发现CPU附近滤波电容短路,烧机大法,发现PQ17暴烫,拆掉可以正常触发到电流0.8左右掉电。测量发现PQ43,PQ44 S极和D极直通,拆掉还是短,PR184,PC142,CPU供电芯片全拆了,还是短,请问大师们还有那些地方啊?该拆的我都拆了,为何还是短?

网友:
不把后面断开嘛,断开后再拆啊

网友:
路过,随便看看。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都拆了??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都查了吗?继续烧机大法吧。

网友:
断开后面再测,烧一下试试,遇到过板层短的

网友:
短路就烧机呀 这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