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档2A维修求指点

楼主(2014-12-31):
M4A88T-M症状:档2A 24

1、插上内存阻值卡,卡2A24

2、      刷bios无效,准备换内存试试
3、      换内存试了,还是卡2A。
4、      加焊北桥,还是卡2A,看来还是内存部分出问题
5、      量内存供电,VDD是1.8V,应该是1.5V才对。VTT也是0.9V;
6、      量内存供电ICRT8105:
第一次,1脚boot12V、2脚Ugate 5.5V、3脚GND0V、4脚Lgate 6.5V、5脚VCC12V、6脚FB 0.81V、7脚OPS1.57V、8脚Phase 1.82V(开机后跳过7脚直接量测8脚)
第二次,先量7脚1.57V、其他依次为1脚boot12V、2脚Ugate 0.5V、3脚GND0V、4脚Lgate 0V、5脚VCC12V、6脚FB 0.12V、7脚OPS1.57V、8脚Phase 0.5V

7、换了一个RT8105,奇怪,还是老样子。
8、把RT8205的7脚(P_1V5_DUAL_OCSET_20MIL)相连的14K电阻拿掉再测,开机2秒掉电了~~~~~~O_O!

不知道怎么查了,各位大师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去问老徐比较快一点吧,是不是怕挨板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问老徐比较快一点吧,是不是怕挨板啊?哈哈!

毕业啦,没法问老徐啦~~~

网友:
2A是快亮机的代码,一般问题在外设或显卡!

网友B:
检查6脚外接的反馈电阻的阻值

网友C:
VDD是1.8V,应该是1.5V才对啊,查芯片6脚外接的反馈阻容元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6脚外接的反馈电阻的阻值

那为什么量测7脚电压会影响其他脚位电压变成0V

网友:
有些机器到2A就会停止跑马,但是照常亮机的,如果不显示加个独显试试,或者刷BIOS,

网友:
坐等老师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量测7脚电压会影响其他脚位电压变成0V

看图可知芯片的7脚是作为开启脚用的,当表笔碰触时会产生干扰,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坐等老师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量测7脚电压会影响其他脚位电压变成0V

多谢指点,但是我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从图纸中看7脚直连一个电阻,电阻另外一端信号是:P_1V5_DUAL_OCSET_M_10MIL,再往下就没有了~~~~应该不是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6脚外接的反馈电阻的阻值

ASUS华硕-新版点位图-M4A88T-M 2.00,

网友:
外设拆掉,测外接反馈电阻

网友:
可以拆拆外设看看

网友:
我也没有图纸,求图纸啊。

网友:
有谁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可知芯片的7脚是作为开启脚用的,当表笔碰触时会产生干扰,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嗯,这里7脚正常是高电平开启工作的,表笔碰触时会产生干扰,是因为表笔本身也带有外围电压感应效果。

网友E:
先不要管内存电压。查一下ATX_SB3.3V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刷BIOS没用的话  查PS2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不要管内存电压。查一下ATX_SB3.3V这个电压正常吗

没有ATX_SB3.3V,只有+3VSB(由5VSB转换来的),测量电压3.3V正常,况且,都跑马了,3.3VSB哪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ATX_SB3.3V,只有+3VSB(由5VSB转换来的),测量电压3.3V正常,况且,都跑马了,3.3VSB哪有不正常的 ...

看错了,我还以为是N4N68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ATX_SB3.3V,只有+3VSB(由5VSB转换来的),测量电压3.3V正常,况且,都跑马了,3.3VSB哪有不正常的 ...

你这个板北桥发热相当的大,很容易坏,你焊一下看。

网友:
不要理会内存供电,显示以后自然会正常。况且1.8V的内存电压也没事。

网友F:
测量时段不同,会有一些变化!但疑问在这四个点上:
第一次从参数上来看,是上管工做,下管关。
第二次从参数上来看,是上管下管都没有工做。
OPS电流检测,两次没有变化。正常
8脚 相位出现变化。也是正常。
6脚反馈脚,说明电压出现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时段不同,会有一些变化!但疑问在这四个点上:
第一次从参数上来看,是上管工做,下管关。
第二次 ...

neco解释说是万用表测电压时表笔触碰7脚会产生干扰,使这个7脚(en)关闭导致上下gate无输出,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vddspd----3.2V

网友:
内存供电ICRT8105和以下元件相连,那个NCT3931U没查到图纸,上官网查得NCT3931U和NCT3933U可以代换,于是找到NCT3933U的芯片图纸借用来分析:貌似这个芯片和总线有关,不知道内存电压异常是不是他造成的。或者是RT8105控制的上下管除了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有显卡,可以加个试下,应该是北桥坏了导致挡机了,如果可以显示,说明被桥坏了,如果还是一样,如果有324芯片,或者是它少了个电压。所以不亮机

网友D:
最新测试结果:
插上CPU  12V供电开机后测内存电压为1.8V,
不插CPU  12V供电开机后测内存电压为1.5V,
这是正常现象么???
PS:这是DDR3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是1.8V,应该是1.5V才对啊,查芯片6脚外接的反馈阻容元件啊。

最新测试结果:
插上CPU  12V供电开机后测内存电压为1.8V,
不插CPU  12V供电开机后测内存电压为1.5V,
这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新测试结果:
插上CPU  12V供电开机后测内存电压为1.8V,
不插CPU  12V供电开机后测内存电压为1.5V,

DDR3的内存供电应为1.5V的,但1.8V也高不了多少!先别在这里纠结了,查查其它电路吧,也许正常时由1.8V恢复到1.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的内存供电应为1.5V的,但1.8V也高不了多少!先别在这里纠结了,查查其它电路吧,也许正常时由1.8V恢 ...

档2A是有内存、桥、显卡、bios引起的,内存先不管,桥用风枪加焊没用,显卡是集成的,bios刷过几个版本都一样,那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