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电流到0.8A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31):
    型:Y460
板号:广达代工,KL2A
故障:触发瞬间掉电,能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裸板触发到0.8几掉电,无进水,一修,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看样子有点像转换电压短路,测和小电感对地值,发现在南桥后后小电感L32对地值为0. .3V电压,飞3V电压上去烧,摸到读卡器芯片发烫, ,拆了此芯片后对地值恢复正常范围,接上电源上电0.5几A还是掉电,示波器测各大电感瞬间电压,只有独显没有电压,查芯片工作条件, 只有1脚不正常,无电压,追查GFXON的来源,由U51产生,查U51的1脚有3.3V瞬间电压,2脚电压不正常,  U51的2脚受Q43控制,正常情况下Q43的2脚要为低电位,Q43的2脚受控于HM55南桥,但2脚触发后始终没有下拉到地的动作,于是开始细查桥的各工作条件,没发现问题,测PLT_RST已经有产生,测南桥的BIOS的1 2 5 6脚已经有瞬间读取动作,但南桥始终不发出独显供电开启, 心想到现在可以换南桥了,重植了一个上去,故障还是一个样,手上还有其他机器要修,只能先扔到一边去,把手上的活干完有时间再修修看,到了第二天有时间了,用示波器抓看是哪个电压先掉,以SLP_S3为基准,从耗电流大的开始测吧,先测CPU电压, ,CPU电压先掉,逻辑不对呀,今天运气真好,一测就发现了问题范围,故障锁定在CPU供电这块,再随便测一下其他电压逻辑,逻辑都对, ,内存供电, 集显供电 ,平台复位,PLT_RST,对比CPU供电芯片,开启脚VR_ON 38脚与CPU供电, 供电掉电与开启无关,细查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正常,换PU4  ISL62883后问题解决

liweichun123 -2 山寨

网友:
示波器辅助修掉电 确实直观问题点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883就是挺爱坏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用的真是直观~~~~~~~~~~~~~~~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方便啊,我没示波器收藏了,以后对比波形

网友:
实图实列很好列子,示波器都很少用了 。基本上都是修通病机。

网友:
有示波就好使哈 !

网友:
好久都没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发帖篇篇精华呀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说两个通道的两个电压看哪个先掉电,怎么没说对比的是哪两个电压???。。还有触发电平怎么都是低电平呢。。。?

网友:
好久没看到楼主发贴了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没用到这个地步。

网友:
真是一篇好帖子,我可要好好学习了,谢谢楼主,我一碰到掉电就头疼

网友:
这波抓的太到位啦

网友:
不用示波器这机器估计不好修。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开始修独显没有供电无果,后又另辟蹊径发现是CPU供电先掉的,在恰当的时机转变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图片说两个通道的两个电压看哪个先掉电,怎么没说对比的是哪两个电压???。。还有触发电平怎么都 ...

楼主说的很详细了,是以SLP_S3为基准,分别对比了CPU、内存、集显、平台复位。图中黄色为SLP_S3基准。除了CPU供电先掉外,其它的都是SLP_S3先掉。

网友:
示波器修起来就是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判断哪个电感有短路啊 确实有的电感阻值比较低的啊

南桥后面的一般值不会低到哪里去,现说了是3V的电压,3V电压不会那么低的

网友:
CPU供电与其他的信号对比都是CPU供电先掉对吗?

网友:
看你的贴子,对于示波器参与维修中的作用,有所理解了,感谢,给你加分!!

网友:
掉电的机子以SLP_S3#为基准进行对比,学习了!

网友:
广达掉电一般是缺电压

网友:
好羡慕会用示波器的大师傅

网友:
应该过CPu了吧,是不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真好,我看了楼主很多帖子了,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一般显卡虚焊 引起掉电不少

网友:
很给力,师兄,就是波形比较不太懂,赞一个,

网友:
状况啊,示波器就是好可以刚到谁先掉的。哎

网友:
原来是CPU捣的鬼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导致电流上不去,保护掉电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确实用的很厉害啊,高手

网友:
碰到一台一样的Y460,也是开机掉电,电流只上到0.4就掉,也没个示波器,这问题还有点难搞啊

网友:
示波器修起来就是简单

网友:
示波器讲解的很明了,开始直接就上示波器,就不会误杀南桥了

网友:
赞一下。写得不错。我制作成PDF保存学习用

网友:
唉,为啥现在这么多桥工都会修电路了,就是因为现在像LZ这样的好人太多了,,把问题分析这么清楚,结果也写得这么清楚!!!~~
我经常逛某个论坛,那边的高手发贴都是写个维修思路,然后点到为止!~比如死机的问题,怀疑是CPU引起关闭FSB的。。。那只说查相关能引起CPU关闭总线的信号。。。具体是哪个信号就要你自己去看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