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 是开机显示时不显示解决

楼主(2014-12-31):
(图片)

网友A:
华硕K42JP开机有时候显示有时不显示   解决方法是: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T8202)10脚相连的一个电阻 在主板上测的是5K  更换一个10K左右的就可以了哈

网友:
那你是怎么测量 找到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呢

网友:
华硕 这一类型的机器碰到过好几台,每一台都搞好之后一阵子又返修,问题也是时显时不显,还有就是二启才有显示,

网友B:
楼主最好在图片中标注出故障电阻的位置,方便大家查找。

网友:
看看是不是芯片引脚虚汗了

网友:
只是改变了电流输出,并未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硕K42JP开机有时候显示有时不显示   解决方法是: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T8202)10脚相连的一个电阻 在主 ...

不是秘密了,但不是真正原因,有些板子本身设计的就是5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秘密了,但不是真正原因,有些板子本身设计的就是5K

是呀,5K与10K在数字电路中使用差别不大了,还应有其它原因没找到。

网友:
看见4R7这个电感了码,上面一个瓷片电容换大一点,包好的哦

网友:
这个论坛到处都是吧。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在图片中标注出故障电阻的位置,方便大家查找。

同意这建议,楼主直说没发图片,我们去找也要耗费多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2JP开机有时候显示有时不显示   解决方法是: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T8202)10脚相连的一个电阻 在主 ...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电阻连接到芯片的什么脚位?信号名称是什么?什么作用?

网友:
电流设定脚?

网友:
楼主这么经典的故障让你分享了。。。

网友:
你是加焊了吧

网友:
好吧!我都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了好像

网友:
以前看见的还有一个加电容加上官的。。。但是都不行,改了这个电阻就好了!!!反正我是成功了!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这台机器电路图纸,确实是十脚有一个位号PR8207,图纸标注是21.5KO,不知道楼主换一个十KO的会不会引起电压下降

网友:
会返修的

网友:
会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asus就是不好搞

网友:
这个看了好多没测底解决

网友:
华硕这个系列的机子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是 通病嘛!

网友:
还真不知道 以后碰见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阻值变大了,5k 坏换10k,不怎么成立。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机器毛病真多

网友:
最好把MOS管也换掉

网友:
不是吧华硕 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也是这个通病吧!有很多是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2JP开机有时候显示有时不显示   解决方法是: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T8202)10脚相连的一个电阻 在主 ...

你这个机器还会返修的,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好几台,没搞好。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芯片上方那个小黑色的电阻,我手上有台K42JE,现在也是有时能显有时不显,不显的时候约1.5A,显的时候约2.2A,不过那个电阻在路测是18K,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怎么没附送图纸截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2JP开机有时候显示有时不显示   解决方法是: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T8202)10脚相连的一个电阻 在主 ...

网友:
感觉这个不是根本原因!英爱是其他问题造成的

网友:
我很像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出这个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我加了电容换了这个电阻目前没问题

网友:
不管原因,先学会了一个通病。

网友:
前段时间也接了一台最后没有好 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真是搞笑,难道这是意淫吗?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 ,我今天修了一个显卡问题别人给他清理风扇,软垫被弄掉了,空了,虚焊了

网友:
我也搞好了一台 也是时显时不显

网友:
这款机器的问题修好的原因有很多都是只解决的当时之后还是会返修

网友:
我加焊了,过了几天又返修了

网友:
我修了两台,一台换电阻好了,一台有时显有时不显没修好,最后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加焊CPU座好了!

网友(2020-07-14):
这么直接,难道又是通病,堪称秒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