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独立显卡风扇不转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5-01-01):
  今天接到一款独立显卡维修,测试后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也一样,风扇不转,客户说换了新风扇还是一样,应该不是风扇的原因,就是显卡的控制电路问题?看那风扇接了四根线,风扇要转一般需要哪几个电压?求指点,谢谢!

网友:
直接接到电容的正负极就OK了

网友:
地线加12V就OK了

网友:
插上主板就可以了  不用插在显卡上

网友:
地随便接个,再找16V电容的正极接上就行了

网友:
黑线加红线直接接在12v就行

网友:
ls说是很正确啊

网友:
直接接电压都能转的,不过四根线有调整和检测

网友A:
呵呵!!风扇不转啊!!接到主板,,或者测试一下显卡那根电源线是不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风扇不转啊!!接到主板,,或者测试一下显卡那根电源线是不是12V!!

楼主的意思是显卡的供电电路有故障,新风扇也不转。

网友:
如果不会修供电电路,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
直接接到电容上

网友:
一般是显卡上三个脚的管子坏了,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直接接个12V和地线,转就行了

网友:
外接打主板上都行了  一般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