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31-M7 TE 版本 6.8 闪复位

楼主(2015-01-01):
受上次第一次发贴+72的鼓励,果断再来一贴

1.板子 G31-M7 TE  全貌

2.现象
  不跑码,供电时钟正常,复位灯闪,PCI A15电压3.3V,但会跳动,低时跳至1.5V左右 .PCIE A11、IDE第1脚也跳,复位键不跳动。

3.维修过程
  没找到图纸,就找了个类似的看,PCI复位由IO在收到南桥复位信号后直接发出,量得南桥过来的IO对应脚位也是跳动的。
  继续查IO的PWROK的2个脚,第34脚和第95脚,量得第34脚电压跳动。由于就试着挑起IO的34脚,无奈技术太渣,眼力也不好。挑着挑着,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无奈了,都挑得乱七八糟了,算了,直接换个IO得了。
  IO型号是IT8712F-S,还好不是GB的板,IO还有得换。取下IO时,发现有一个焊盘因遭受摧残,已奄奄一息,差点就断了。
  换好IO,有个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还是不跑码,好消息是故障现象一模一样,还是闪复位。

  IO已经换了,拆网卡?一想到如果不是还要焊回去,还是算了吧。要不找上拉好了,发现34脚边到旁边的472排阻,再连到电源口的3.3V。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换了个472,没想到,居然好了。

小白菜。 + 2 很给力!

网友:
复位闪   这种板子不好搞  拆串口芯片修好过几快技嘉的

网友:
闪复位就 拆串口芯片  换IO好过  GA的

网友A:
难道是上拉电阻性能不良,拉低复位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上拉电阻性能不良,拉低复位 3.3v

是的

网友:
这 板子比较新,好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对不复位或复位异常的主板有有了思路。

网友:
楼主焊功一般般。。。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 很有帮助

网友:
上拉电阻有问题,没有量34脚电压吗?

网友:
好像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472.   也许是你换IO时间太长受热坏的,,,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可以找去看看!

网友:
PG不正常,,好像CPU不会工作,,难怪不跑码哦!!!

网友:
全貌?说好的图呢

网友:
呵呵,必须鼓励加分,情再接再厉。

网友:
要敢于尝试

网友:
复位不稳故障首先考虑电容,复位信号上拉电阻。

网友B:
复位灯闪烁,可以当做不跑码维修

网友:
楼主  修机不易

网友C:
IO复位上拉排阻472损坏是不是G31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复位上拉排阻472损坏是不是G31板通病?

修机少,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闪烁,可以当做不跑码维修

-_-!    然后呢?

网友:
手头有两块复位闪的,其中一块被干坏了北桥.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板子 下次照样子试试

网友D:
复位灯闪一下即常亮 这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复位灯闪一下即常亮 这正常吗

正常应该是闪一下就灭掉。你量一下PCI A15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应该是闪一下就灭掉。你量一下PCI A15的电压

会导致硬盘坏快吗 我一直以为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