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不能重启,重启挡62并黑屏

楼主(2015-01-01):
来时检测到CPU供电1组上下管短了,换后能开机,进系统正常,能关机,关机不拔市电再开就挡62,电脑进BIOS设置后重启也挡62,拔掉市电再插上能开机进系统,进系统后运行稳定。诊断卡是LPC卡。
现在是:能重启不再挡62,但无法装系统。装win7启动安装,把微软徽标闪完就重启;装XP,把文件复制完重启到安装设备(显示剩余34分钟时)死机或重启。

不挡62了,只是装不了系统,win7 或XP都是装到安装设备时不过,或重启或死机。进PE系统正常,挂多久都没问题。硬盘绝对没问题。客户原来有系统,进去能正常用。客户要求换成WIN7,把硬盘重分区后就装不起系统了。

补充内容 (2015-1-1 21:45):
打算干桥了。客户很人性,同意失败就买张板。

补充内容 (2015-1-2 18:40):
加焊桥后还是照旧,没有IO换(最后的怀疑)。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再看看时钟芯片

网友:
看看 散热咋样  再就是北桥

网友:
摸腿大法,,,,摸摸那个芯片发烫,只要看声卡,网卡。。。。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热心。

网友:
把客户的硬盘 内存 cpu再自己的主板上测试一下,看好着没?要是好着的话,就重点检查主板了

网友A:
装不了系统,进不了PE,排除硬盘问题的,可以考虑先刷BIOS,还不行,那么就是杀芯片,从最简单的COM口芯片,一直杀到声卡,网卡。如果还不行,还是换张板子,毕竟二手H61价格很低。

网友:
首先要看BIOS,然后再看各路供电正常不

网友:
再看看你CPU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看CPU条件后直接干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不了系统,进不了PE,排除硬盘问题的,可以考虑先刷BIOS,还不行,那么就是杀芯片,从最简单的COM口芯片 ...

话说H61 你有没有用过讯维的lpc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H61 你有没有用过讯维的lpc诊断卡

没有,我用的是淘宝上20块钱的笔记本MINIPCI-E诊断卡,上面有LPC飞线,飞到华硕的DEBUG接口上来看是否跑吗。

网友:
太仁慈了 直接换板 坛里JS一大堆 这叫生财有道 好些初级维修直接换件 哪里坏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