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不亮

楼主(2015-01-01):
机器来的时候大短路,烧鸡发现一个电容坏,换好后 机器正常上电但是不亮,但是按住主板机器亮机,北桥 显卡 CPU座都已经加焊重植,还有什么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 可不好搞 只能是反复开机测试 然后一点一点压 慢慢缩小范围后 再找相关的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