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P-B8R不开机

楼主(2015-01-01):
  同行送来的神舟A420P-B8R,二代CPU,单桥的主板,快速的拆卸开来没有被修过,说明还是未开处的嘿嘿 就开始修吧,稳压电源电流0.024,测得3/5V很是正常,但按开关一点电压跳变都不有呀,开关3.3正常也有正常的跳变呀那这个信号到哪里了呢,就找资料吧,网络上能搜的都找了,只找到了一个IO(NPCE79NL)PDF,那也行呀,测-PWR_SW_BTN,进IO 64脚,正常高低高跳变,测VCC五个脚供电也正常,26脚-PM_RSMRST都正常了,这下头就大了,这个信号不会这么邪吧,这些关键点都正常那就要有个电流变化呀,就跟没的开关一样

   谁来个BIOS,谁给个PDF呀,淘吧,出点血吧,神舟BIOS-5块,想出个5块就好了,八九不离十,买时问店家刷个就好了吧?店主
说:如果是BIOS问题肯定好,祝你好运 我回了句:不差钱

   我的个神,喜刷刷后还是原模原样。这还是哪里问题
  我在寻思单桥的板,不开机桥的问题呀,HM65的这桥爱坏,换个。先报个价吧,280同意,嘻嘻。换就换(45一个)又白搭啦
  继续出钱买图纸吧,神舟PDF点位图5块,一口价。要不,要呀,不然上次5+45块不就白费了呀

  打开图:再查下每个必要条件,该有的还是有,查到PM_PCH_PWROK,PCH_PWROK_EC没有电压,这下问题终于找到了,U9第5脚+3.3A只有
2v,这个都是同一个点出的电压为什么只有2V,拆掉U9,C585也只有2V,那就果断飞线,飞线过来后测了下电压没有被拉低,按开关上电,
跳变,亮机。

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U9第5脚电压被拉低了,也没有经过什么电阻转换,直连的呀,神舟的就是坑,无图,无资料,

网友:
现在有些厂家的电路图纸已经保密了,解密弄到这些资料得几年后

网友:
就是呀,现在很多机的图纸都没有老,连买都买不到。

网友:
图纸不好找啊,共享一下啊

网友A:
楼主分享了维修经验    应该也把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了维修经验    应该也把图纸分享一下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37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377-1-1.html

重复了   论坛有这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了   论坛有这个图的

无语了         早知道不买了

网友:
神舟机器我看到了都躲!哈哈

网友:
楼主这思路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应该把图纸也分享下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图纸也分享下 吧

有图纸  论坛里面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借鉴

网友:
没有图纸就只能跑线了

网友:
好的经验要和人分享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