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开机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5-01-01):
惠普G4不定时自动关机散热正常 每次开机不超过2分钟 感觉是CPU保护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大师指点

网友:
把U6取掉试试看还掉不掉?

网友:
改下温控看看 海掉不掉

网友:
测下CPU供电的滤波情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