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EC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5-01-01):
手里有个宏基的本子进水了,检修时候发现EC给烧 了,就按照EC的型号找吧,原来EC的型号是
ENE KB926QF  CO
    U-AK16S
    K-08342
我找到一个EC型号是
ene KB926QF  CO
     U-AJRW6
     A-08212
这两个EC可以互换吗?坐等大侠给说明一下

网友:
可以啊这个EC不带程序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型号是一样的,这是关键,下面两行不一样可能不是同批次生产的,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主型号能对上,就换上去试试吧

网友:
可以的  主型号能对上 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换  换上就知道了   不通用在拆下来

网友:
可以换只有co能对上就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啊,一会我换一下试试,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网友:
都是后面带CO的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通用的,宏基EC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型号和后缀都对上了,可以换的

网友:
主型号都对上了,我觉得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
楼主还没搞定么?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吧

网友:
主要是不是看他这EC 带不带程序

网友:
如果是带程序是不可以换的最好看一下他的架构图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绝对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