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0的屏线可以用到T400 LCD么?

楼主(2015-01-01):
手头有台T400LCD的排线断了,不知道能不能用T500的排线更换,非常迫切的需要您的帮助,感谢感谢!

网友:
T400应该不能用T500的吧 不太一样。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楼主把两个排线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用表对照量一下,,,,,,,,,,,

网友:
主要看下供电    小心烧了把屏

网友A:
肯定不一样的 啊 ,LED 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的 啊 ,LED LCD

都是LCD的,就想问问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不一样的  装上 可以会烧东西呢

网友:
我是没试过  楼主可以把二条排线对比一下  看看供电 开启  调节啥的 位置一不一样  不过最好是我原装的

网友:
t400是led141的t500是15寸lcd的不可以替换

网友:
不一样 型号都不同

网友:
屏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你看一下他们的供电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