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今天遇到一客户本子T60 用电池开机okay 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5-01-01):
今天遇到一客户本子T60 用电池开机okay 用电源不开机 拆机简单查看 发现主板上有东西再叫,不知道是哪短路了,该从哪修起呢,各位技术请指点

网友A:
隔离保护故障该怎么修起呢?

网友:
你先测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网友:
看看电流跑的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故障该怎么修起呢?

用示波器 万用表测并找出问后买新元件 用铬铁 焊丝 锡珠 焊膏 专用清洗剂用N多时间,最核的是要有人和时间!

网友:
插适配器不触发的时候 按时序一步一步走呗

网友:
在外国修本子?

网友:
查看保护隔离电路  设配器那端

网友:
先看ACIN信号

网友:
主板没有检测到A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