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不触发3.3VG正常 5V不正常

楼主(2015-01-01):
华硕K42J笔记本   板号K42JR  待机电压3.3V正常 5V只有0.5V  开关针有3.3V跳变。刷BIOS   换EC无果。饼哥新书中有一样的板 分析我居然毫无头绪,求助各位大神了 。

网友:
待机电流0.07

网友:
断开隔点,出不出,打对地值,

网友:
为什么换EC无果就没有头绪了?  供电芯片  工作正常?

网友:
修不好主换板吧,现在板也便宜

网友:
按时序修 看RSMRST出来了没有

网友:
如果出来了有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还有 32.768 出来了没有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待机都不正常,怎么可能会触发呢

网友:
有诶有短路,,,按电路查跑时序

网友:
待机5V   才0.5V 怎么可能触发呢  5V电感对地值多少  把5V修出来再触发吧

网友:
打值正常不,正常的换换芯片和上下管

网友:
我又重新测量是下EC和RT8205各脚电压。请各位给点思路(EC,14ECRST 3.3V/   86 VSUS-ON3.3V/   67 待机PG  0V/  17休眠信号3.3V/   120脚ACIN#  0V /   112  RSMRST 3.3V/    125 PWRON  3.3V/  56 PWRMTN 0.5不会跳变、  128 1.2V/    124   2.9V)........RT8205(1.  2.0V/      2,  0V/    3, 2.0V/ //4  3.3V/////5,0.3V //////6,2.06V////7 ,0.5V///8, 3.3V////9,4.6V/////10.0.5V///11, 0.5V////12,0V///13,9.39V///14, 1.9V///15,0V///16 ,19V////17,5V///18,0V///19,5V////20,0V///////21,  0V/////22, 5V///23  24  0V)              BIOS1  4 5 脚OV 2脚0.3V 、、、3脚0.5V。。6脚0.86V..7脚0.57V   。好像EC 67脚待机PG 没出来 还有哪不正常  各位帮我分析下  我在发个图3.3V  我是在PJP8102上量的  5V具体在哪量我不是很清楚 知道的帮我说一下   。还有不装电池待机0.071电流是不是大了

网友:
5V左右0.5V要么就是后级有短路,要么就是产生5V的芯片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试试有没有芯片发热的

网友:
估计是5V后继电压有问题,断开5VA和5VAO的结点量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5v后级短路

网友:
是不是进水坏的

网友:
查下时序,有的机器是开机以后才有5V的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查查5v 的反馈 反馈不对也出不来电压

网友(2016-10-19):
是3 5v的电源管理pwm芯片或者是周边电路坏了

网友:
你的BIOS芯片另外换一个刷下程序。。再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