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5-01-01):
手里有一台联想g480进水机,拆开后发现cpu供电管理芯片和上下管烧了,换了cpu上下管,换了cpu供电芯片,上电电流到0.34a,cpu没有供电,cpu供电芯片型号ncp6132a,不知道是芯片不行还是芯片没有工作,这个芯片应该测哪些脚才能判断芯片工作没工作,求大神赐教   说明下已经测了上下管无短路,感觉还是芯片没工作,求赐教

网友A:
en vcc pvcc 这是基本的供电查一下,

网友:
同意楼长  供电 开启  有咩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 vcc pvcc 这是基本的供电查一下,

测了下en 3.3v   vcc 5v  pvcc 5v

网友B:
是不是CPU挂了呀, 南桥起振了没, BIOS有时候也会引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挂了呀, 南桥起振了没, BIOS有时候也会引起哦。

手里没有i5的U没法试啊。

网友C:
测下SVID的波形  前提要保证  供电  开启  自举 都正常

网友:
条件查一下,测上管和下管的对地值是否正,最后换芯片

网友:
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把水擦干 检查进水的地方有什么元器件烧坏 在检测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多点学习理论知识

网友:
进水的地方小心查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起动电压?

网友:
CPU的辅助芯片换了吗

网友:
按芯片定义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SVID的波形  前提要保证  供电  开启  自举 都正常

没有示波器 无能为力啊

网友:
EN VCC PVCC VDD SVID 然后要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G极波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VCC ,EN都正常,是不是芯片没焊好呢,还是芯片是坏的,再换个看看

网友:
先确定CPU好坏吧,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查看cpu供电芯片的开启和vid

网友:
看下en 3.3v vcc 5v pvcc 5v这几个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