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开机屏闪一下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5-01-01):
接同行的机器,同行说开机不显示。拿到手拆开看了一下,显卡被加焊过。主板上面的几个供电芯片都被加焊过。开机时候,屏幕闪一下白屏以后 就无显示。外接一个LED升压板测试,屏幕白屏 无字符,然后屏幕有白色的横线。论坛搜索了一下,有说主板通病要刷主板的四个BIOS 。不管了,花了20分下载。满怀希望的开机测试,还是一个样。哎,看来不靠谱啊,还得仔细查。
   分析开机时候,屏幕闪一下,外接键盘能控制主机,键盘大小写按键能正常闪烁,那主板CPU已经工作了。不显示有可能在显卡部分。手摸CPU 发烫,但是显卡却温热,感觉显卡没工作。打了一下显卡芯片背面的电容,果然少了一组供电。找图纸,发现这个PQ33无电压转换出来,查G机控制信号无。追查+1.0v_reg_pg 开启信号到PU19,测量3 4脚已经出了1.02V电压,但是7脚PG信号没出。应该是这个芯片出问题了,没发出PG ,所以显卡缺少供电不显示。从V3000的料板上拆了一个ALP5913过来代换,焊好后开机测试,PG信号3V正常,屏幕也显示了。看来以后修板子,还得一步一步来,直接找通病,有时候不靠谱啊。

网友:
刷BIOS搞定过

网友:
我也是喜欢偷懒,结果更忙。

网友:
维修要对症下药啊,不一定都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刷BLOS好的

网友:
我是新手,多看看这些维修实例,可以理清维修思路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通病只是大部分,而你是例外的哈哈

网友:
直接找通病是侥性

网友:
汗 成习惯了

网友:
我的五个电压都齐了,BIOS也刷了,现在开启信号是时有时无的

网友:
找通病的时候,要先考虑机器是怎么坏的

网友:
图纸是否共享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2015-01-31):
我的机器显卡也换了,你说的Pu16也换了,还是老样,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楼主,图纸能发上来吗,论坛好像没有啊

网友:
量电容也是可以解决问题,佩服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图纸在哪下的,能上传一份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果然是少了一组供电引起的 不显啊。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几个BIOS都刷过,显卡也加焊过,PU19也代换过,还是不行,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有图纸分享下吧

网友:
收藏研究研究!

网友(2015-03-02):
有没有这个图纸呢

网友:
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
外接键盘能控制主机,键盘大小写按键能正常闪烁,那主板CPU已经工作了。不显示有可能在显卡部分
经验之谈呀

网友:
请问有图纸吗?

网友:
好贴,楼主好人,看论坛好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明天验证一下是否同样问题

补充内容 (2015-3-4 09:17):
通过验证,同样问题

网友:
mvdd是显存供电?

网友A:
这个上家技术也太差劲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要是有一样的故障不就是秒杀了啊 不是再这个故障 再查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家技术也太差劲了

没您技术好啊,你这属于灌水吧?

网友:
维修要对症下药

网友:
楼主 你的图纸上面是PU16   写的是PU19  到底是哪个

网友:
这机器 刷BIOS 好过

网友:
新手学习,就多多看看前辈们修好的例子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我想问到底是  PU16   还是PU19    楼主你这是在考研大家吗 还是你是无意的

网友:
图纸能上传一下么

网友:
光看通病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四个BIOS都刷了,一般能解决问题了,像楼主这样的应该好查,应该先看板子供电够不够的直接刷四个BIOS
,也很麻烦的,,

网友(2015-04-06):
这问题好多  我也遇到   换了显卡就这样

网友:
仔细检查了就肯定有收获

网友:
照楼主的思路搞好了 太感谢了

网友:
直接找通病成习惯了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2015-05-11):
正在修这个 看了楼主的 果断秒杀了  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有图没有哦

网友(2015-06-27):
我正碰到这个机器,检测发现CPU供电不全,没有+CPU-VAXG,这个芯片也换过了,芯片开启信号都有就是不出供电。另附上电路图看看有没有也是这故障,修好给说下

B320 CIH61S 独立显卡带U12显示芯片.pdf

网友:
单纯的靠通病是肯定不行的,只能借鉴一下,遇到故障还是要查查条件

网友:
今天刚遇一台,相同故障搞定,谢楼主1

网友(2017-09-01):
我也想问的是PU19还是PU16你给我指出来PU19在哪了。。。找不到

网友:
我是320,亮屏无字符,也在找BIOS,感觉被你泼凉水了

网友:
这个 1V的电压 没有 过低  才是个通病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精神可嘉

网友:
是 啊 通病只是让我们更快排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