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T_RST#产生之后掉电

楼主(2015-01-01):
PLT_RST#之后掉电
1、PCH(HM55的桥居多)
2、检测时钟电路,时钟电路工作不正常也会导致PLT_RST#产生之后掉电。
3、THRMTRIP#为低时保护(CPU发给PCH的,复位之后才会工作.可以强制拉高调试)
4、EC_RST#和S5_EN,复位之后受温控电路控制(掉电时测待机3V 5V不是有跳变)
维修思路,断开PCH的PWROK信号,使其不发出PLT_RST#,如果还掉电多为电压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5-1-2 19:09):
5、整机电流检测

补充内容 (2015-1-2 19:24):
下午修了个Y460也是上电掉电,断开PCH的PWROK后不掉。这个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ISL62883。用62882代换后也是上电掉电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掉电维修都不太好高

网友:
PLT_RST#产生后的掉电 不是特别好修

楼主列出的是一些常见的 ……还有好多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
收藏了,维修参考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表示不懂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 这是你的笔记嘛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明天试试看 我的z460 上电到1.2掉电cpu已经有复位了

网友:
明天试试看 我的z460 上电到1.2掉电cpu已经有复位了就是没有思路啊

网友:
复位之后掉电,我一般刷BIOS,换南桥,加焊芯片     不行就扔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对啊!